USB OTG驱动

楼主:
设备上USB客户端是没问题了,现在想把USB HOST加上去.
driver已经有现成的,可能注册表哪里没设置好,U盘插上后,没反应,灯是亮了(表示供电正常),做过这个的人帮忙看看.
注册表设置为:
[HKEY_LOCAL_MACHINE\Drivers\BuiltIn\USBOTG1]
    "Prefix"="OTG"
    "Dll"="usbotg1.dll"
    "Index"=dword:1
    "Order"=dword:4
; InterfaceType: Pcibus
    "InterfaceType"=dword:5
; USBOTG system interrupt number,commented by Rushon
    "SysIntr"=dword:A
    "Priority256"=dword:64
          "MemBase"=dword:99000000
    "MemLen"=dword:4000
    "HnpPriority256"=dword:60
    "PortNum"=dword:1
                "BusIoctl"=dword:2a0048
    "LegacyHost"=dword:1
; Data memory size in byte
    "DMSize"=dword:200
; OTGPortMode values: 0 - Hardware HNP; 1 - Host only; 2 - Function only; 3 - Software HNP;
    "OTGPortMode"=dword:0
; TransceiverType valuse: 0 - Tx differential, Rx differential; 1 - Tx differential, Rx single-ended;
;                         2 - Tx singled-ended, Rx differential; 3 - Tx single-ended, Rx single-ended;
    "OTGTransceiverType"=dword:2
    "HostTransceiverType"=dword:2
    "IClass"=multi_sz:"{A32942B7-920C-486b-B0E6-92A702A99B35}","{E2BDC372-598F-4619-BC50-54B3F7848D35}=%b","{6F40791D-300E-

44E4-BC38-E0E63CA8375C}=%b"

[HKEY_LOCAL_MACHINE\Drivers\BuiltIn\USBOTG1\OTGHOST]
    "Class"=dword:06
    "SubClass"=dword:80
    "VendorID"=dword:105B
    "DeviceID"=dword:9030
    "ETDCount"=dword:8
    "Priority256"=dword:64

网友A:
xqhrs232同学来解答下吧.
我搜到你之前也遇到这个问题的,一模一样的问题,呵呵.

网友:
"U盘插上后,没反应"??
USB系统是通过简单的数据线上的电平变化检测到USB设备的接入和移出的.
所以可能不一定是注册表有问题.
可以先看看USB设备硬件是否正常.
如果USB设备正常,设备管理器会探测是否接入USB设备,然后设法加载驱动。

网友:
U盘本身是没问题的,插在pc上可以读写。
呼唤牛人。

网友:
茫茫人海,这么容易的淹没了我的帖子...

网友:
是HOST?还是OTG?两者实现是不同的。
不过不管哪种,你得先确认你的板子是支持HOST或者OTG功能的。尤其是OTG,必须要有ID脚实现切换和识别的。

网友:
lz检查一下D+和D-这2个pin脚的电平是否正常,他们应该是一高一低的,还有这2个脚是否有上拉

网友:
不好意思说错了,lz看看host两端的D+和D-上是否有15k的下拉电阻。

网友:
谢谢楼上的两位,
1,下拉电阻没加,等会加了验证下.
2,我用的OTG功能,OTG应该包含了HOST吧.
ID脚悬空了...

网友:
我记得当时解决插U盘不识是因为,OTG要维持一个状态机,一个状态之后会进入另一个状态,比如:a_idle ---> a_virse --->a_host(大概这样),如果状态机不能循环很有可能就死在那边了,你去查查看看

网友B:
OTG支持HOST功能,但是需要触发条件(不然怎么知道自己应该作为HOST还是Device?),协议规定的条件就是ID脚。这也是为什么MiniUSB接口是5pin,而常用的USBA/B口都是4Pin。

要作为HOST,必须在D+/D-上接15K下拉电阻,当设备端在D+或者D-上接了1.5K上拉电阻时,可以识别出是FullSpeed还是SlowSpeed设备。

要作为OTG,在芯片内部支持自动切换15K下拉或1.5K上拉(接在D+或者D-上),以应对自己作为HOST或者Device。

网友:
谢谢shuiyan,解释的很清楚。 也就是OTG不支持USB A/B接口吧?
引用 网友B:
OTG支持HOST功能,但是需要触发条件(不然怎么知道自己应该作为HOST还是Device?),协议规定的条件就是ID脚。这也是为什么MiniUSB接口是5pin,而常用的USBA/B口都是4Pin。

要作为HOST,必须在D+/D-上接15K下拉电阻,当设备端在D+或者D-上接了1.5K上拉电阻时,可以识别出是FullSpeed还是SlowSpeed设备。

要作为OTG,在芯片内部支持自动切换15K下拉或1.5K上拉(接在D+或者D-上),以应对自己作为HOST或者Device。

网友:
最近也是被OTG问题搞得很郁闷。
我的板子无法转换为host状态。
有关OTG相关的资料在哪里会有吗?各位推荐一下吧。

网友:
楼上的兄弟, 了解下otg的硬件先,http://www.gd-emb.org/detail/id-45055.html
如果你的板子既要做HOST又要做Device,那你的ID脚一定要接通,如果只用作HOST,你可以把ID脚接地就行了.
系统中断号要设置对.
不过我的BSP里面把系统中断已经内定了,所以注册表中的中断号是没有用的.
但是一般下面的项要设好:
; OTGPortMode values: 0 - Hardware HNP; 1 - Host only; 2 - Function only; 3 - Software HNP;
    "OTGPortMode"=dword:1
如果只用作HOST,设1就行了,如果既要做HOST又要做Device,那就得选3了,当然硬件上ID脚也要接通到miniUSB上.

网友:
现在U盘插上,中断是被捕获了,不过一直有中断...
Wait for reset successfully and port is enabled...
@@@USB interrupt!,status:2 @@@
@@@ HOST! @@@
@@@ HOST interrupt handle @@@

HnpStateProc:g_dwCurOtgState=0x15,dwEvent
CHub::AttachDevice-port=1,fIsLowSpeed=0,fIsHighSpeed=0

以上输出一直循环.

g_dwCurOtgState=0x15 对应的状态是:A_WAIT_VRISE, dwEvent=0x12对应的事件是 "Remote device connected to OTG port"

状态死循环了?

网友:
昨天试了一下,用MINI-USB OTG接了一个U盘,没有产生任何中断,串口输出没有任何反应。
我把ID给悬空了,想让我的板子做HOST,具体怎么搞?

网友:
搞了一天,我的问题解决了,LZ你的问题解决了没有。
但是似乎还是没有弄清楚原理。

网友:
引用 网友A:
xqhrs232同学来解答下吧.
我搜到你之前也遇到这个问题的,一模一样的问题,呵呵.

我的也没搞定,现在都没搞!!!

网友:
如果只做HOST用的话,把ID脚简单接地就可以.
暂时没时间搞这个问题了,
中断已经能成功捕获了.
我猜可能是硬件信号问题,
就是状态一直在切换.

网友C(2009-07-10):
要支持OTG功能,一般如下两种情况:
PC的USB座子(一般是A座) -> 线(A头转MiniB头)此时只有4根线 -> OTG USB口(5pin的MiniAB座子,带ID脚),此时ID脚其实是悬空的 -> 板子上ID脚上拉 ->CPU读到的ID为高 ->判断为自身作为Device
U盘(一般是A头) -> 线(A座转MiniA头),此时必须是5根线,ID脚直接连到地线 -> OTG USB口 ->CPU读到ID为低,判断自身作为HOST。
判断及转换是在cpu内部做的。

网友D(2010-03-17):
状态切换问题,我的快搞定了。能识别U盘。但是有个问题,开机后要先连接次PC。再可以做host用。估计开机时候VBUS没拉高。

网友E:
各位大侠,你们的问题解决的怎么样了?小弟最近也碰到这个问题,硬件接口已经调好,正在写usb otg HOST 驱动,郁闷啊!不知如何下手,各位给个建议吧,谢谢! qq:19130085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