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砸分】昨天刚买的实验板,AVR第一个例子中延时程序的几个问题

楼主:
厂里老大让俺捣鼓AVR,昨天刚买了个MEGA16的实验板。
俺以为以前搞软件的,程序啥的还算凑合。结果修改第一个例程时就卡住了。

/*延时函数*/
void delay_ms(unsigned char i) {
        unsigned char a, b, c;
        for (a = 1; a < i; a++) {
                for (b = 1; b; b++) ;
        }
}

软件延时。
俺想让延时长一些,试了一下几种方法:
1、delay_ms(200); => delay_ms(800);
结果速度变的很快
2、delay_ms(200); => delay_ms(200);delay_ms(200);
还是比以前快很多

请问下这是什么原因造成的?与单片机程序运行周期有关吗?

网友:
昨天不知道怎么回事都这样。
今天试了下,第二种方法正常。
第一种方法小灯闪得还是很快。
又上网查了下,在32位系统中一个char类型一般为8个bit,unsigned char则是0~255。
再试试,还是上午头脑清醒哈。

如果自己解决了就改成送分,交几个朋友,以后有问题也方便。
三天内结贴。

网友:
晕, 很显然是字长的问题!800赋给8位的字符型变量是多少?

网友:
楼主 “ for (b = 1; b; b++) ;”调的通么?

网友:
第一个还可以说是unsigned char的长度限制。

不过第二个就有点莫名了:
2、delay_ms(200); => delay_ms(200);delay_ms(200); 还是比以前快很多

怎么也不会比以前快呀?

可以在里面再加个c, for( c=1; c 这个很不精确的。

另外,avr的去www.ouravr.com交流吧,国内最大的开源avr论坛,比这里的环境好。

网友:
的确,800可以说是unsigned char的长度的问题。 但是第2个我 还是比以前快就想不通了。
我没用过avr,在用PIC时,在mplab有个stopwatch,可以得到程序执行时间,我都用这个来看延时。

网友:
延时肯定是跟时钟周期有关的,这些都可以在芯片手册上查到。
www.icpdf.com 这个网站就可以找到。

网友:
数据类型问题

unsigned char的长度限制

网友:
unsigned char 8位 255-》11111111

800--》1100100000---赋值给 unsigned char 取8位-》00100000=32

网友:
如果字长改不了,就多加几个FOR循环吧。
也可以像你第二种方法一样,多调用几次delay_ms函数。

网友:
这种软件延时,不准.用定时器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