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SP tms320vc33定时器定时时间?

楼主:
EXTCLK接11.0592M晶振 XIN接地 CLKMD0和CLKMD1均接高电平。

Timer0.Period = 0x1d4c0;
Timer0.Counter = 0x1d4c0;
Timer0.Control = 0x3f2;

Timer0多少时间产生了一个中断?

Timer0中断中Timer0->Control ^= 0x4
Timer0->Control各个位的定义哪里有?

我查了TMS320C3x User’s Guide和TMS320VC33里面就没有说明

网友A:
楼主,是你的datasheet没找到,不是你所说的TMS320C3x User’s Guide,TI的每个系列的dsp都有很多datasheet,每个模块外设对应一个datasheet,比如定时器,中断,spi,iic等,都有对应的datasheet,楼主你可以去ti网站下载一个timer的datasheet。

网友:
引用 网友A:
楼主,是你的datasheet没找到,不是你所说的TMS320C3x User’s Guide,TI的每个系列的dsp都有很多datasheet,每个模块外设对应一个datasheet,比如定时器,中断,spi,iic等,都有对应的datasheet,楼主你可以去ti网站下载一个timer的datasheet。
谢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