结构体成员传递问题

楼主:
#include
#include
#include

typedef unsigned char  uint8_t;

typedef struct
{
  char chip;
  unsigned int addr;
  int addr_length;
  void *buffer;
  unsigned int length;
} twi_package_t;

unsigned char i2c_addresses[] =
{
    0x4a,
    0x4b,
    0x24,
    0x25,
};

int twi_master_read(const twi_package_t *package)
{
    unsigned char   TwiStatus;
    unsigned char   * TwiData;
    unsigned char sla;
    unsigned char r_reg;
    unsigned int len;

    sla = package->chip;//把0x4b 传给sla  可是在avr studio中 总是出错 这个地方传不过来

    r_reg = package->addr;

    TwiData = package->buffer;

    len = package->length;
   return sla;
}

unsigned char address_slave(void)
{
    uint8_t i;
    uint8_t status;
    static uint8_t *rxtmp;

    twi_package_t packet;

    packet.chip = i2c_addresses[1];//把0x4b给chip
    packet.addr = 0;
    packet.addr_length = 0;
    packet.buffer = (void*) rxtmp;
    packet.length = 1;

    status = twi_master_read(&packet);//通过结构体变量完成数据传递
        return status;
}

int main()
{
  unsigned char i;
   i =address_slave();

  printf("%x\n",i);
  return 0;

}

这段代码在vc++ 6.0中调试没问题 ox4b 可以成功的通过chip传给sla  可是在avr studio里软件仿真时就不行 sla接不到正确的数  不知道 为什么是不是 编译器的问题  有高手给解答下  谢谢

网友A:
当执行下面这句的时候,你确定package->chip已经被赋值成功为0x4b了?在仿真环境下。
sla = package->chip;//把0x4b 传给sla 可是在avr studio中 总是出错 这个地方传不过来

网友:
引用 网友A:
当执行下面这句的时候,你确定package->chip已经被赋值成功为0x4b了?在仿真环境下。
sla = package->chip;//把0x4b 传给sla 可是在avr studio中 总是出错 这个地方传不过来

chip 这个成员 应该可以看作 全局变量啊  所以他的值  在packet.chip = i2c_addresses[1]; 这句就传给chip这个成员了  我在把结构体 变量当做实参  传给twi_master_read 应该没问题啊

网友A:
我知道,理论是这样,但实际不一定,就像你现在的问题,一个全局变量赋值给一个局部变量,理论也可以的啊,但是实际就是不行。所以,我们要怀疑packet.chip是否赋值成功。你在仿真环境下看看。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知道,理论是这样,但实际不一定,就像你现在的问题,一个全局变量赋值给一个局部变量,理论也可以的啊,但是实际就是不行。所以,我们要怀疑packet.chip是否赋值成功。你在仿真环境下看看。

我试了 在packet.chip 赋值成功了   不过没有成功的 传递给package->chip   把int twi_master_read(const twi_package_t *package)  形参的 const去掉 就ok了  。可是这个const应该是没有问题的 可能是avr studio的问题   在vc6.0 和keil里 我都仿真了这段代码 都没有问题  只有avr studio不行 晕

网友:
不会在avr studio的编译环境了,const 是另外一种意思,或者存储的地方不同。。

网友A:
刚才百度了一下,看见有不少人也在这个编译环境下出const的问题,而且没有统一的解决办法。。楼主还是保守点,将const去掉吧,呵呵,这个和编译器很有关系。

网友:
引用 网友A:
刚才百度了一下,看见有不少人也在这个编译环境下出const的问题,而且没有统一的解决办法。。楼主还是保守点,将const去掉吧,呵呵,这个和编译器很有关系。

hehe   恩  既然这样 只能先去掉  待功能调试成功后 再加上看ok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