Windows XP Embedded哪里能下载?谁能解释一下这个系统?

楼主:
对这个系统不太了解,具体怎么使用?
谁能提供一个下载地址?谢谢
网络不太好,从微软官网下不动..

网友:
Windows XP Embedded是一种嵌入式操作系统,可以以组件化的形式提供 Windows 操作系统的功能。Windows XP Embedded 与 Windows XP Professional 一样基于二进制,包含 10,000 多个独立的功能组件,因此开发人员在自定义设备映像中管理或降低内存占用量时可以选择并获得最佳功能。
  Windows XP Embedded 基于 Win32 编程模型,由于采用常见的开发工具,如 Visual Studio .NET,使用商品化 PC 硬件,与桌面应用程序无缝集成,因此可以缩短上市时间。
  使用 Windows XP Embedded 构建操作系统的常见设备类别包括零售销售点终端、瘦客户机和高级机顶盒。
  Windows XP Embedded是这种领先的桌面操作系统的组件化版本,它能够快速开发出最为可靠的全功能连接设备。它采用与Windows XP Professional相同的二进制代码,从而使得嵌入式开发人员能够只选择那些小覆盖范围嵌入式设备所需的丰富定制化特性。Windows XP Embedded构建在已经得到验证的Windows 2000代码库基础之上,它提供了业内领先的可靠性、安全性和性能,并且具备最新的多媒体、Web浏览、电源管理及设置支持功能。Windows XP Embedded还集成了最新的嵌入式支持功能,例如无头支持以及灵活的启动与存储选项。此外,它还包含一套全新设计的工具集Windows Embedded Studio,这套工具使得开发人员能够更快速配置、构建并部署智能化设计方案。
  对安全和可伸缩网络的支持
  得到增强的实时处理能力
  更为优秀的性能表现
  更为丰富的多媒体和Web浏览功能
  与个人计算机、服务器、Web服务以及其它设备更为出色的互操作性
  行业领先的可靠性、安全性和性能
  Windows XP Embedded建立在Windows2000经过实践检验的代码库基础之上,具有独特的32位计算体系结构,以及完全保护的内存模型。它比较关键的可靠性、安全性和性能特性包括:
  Windows文件保护:防止核心系统文件在应用程序的安装时被改写。当文件被改写时,Windows文件保护可以恢复正确的版本。
  设备驱动程序回滚:如果在添加新的设备驱动程序时出现了问题,那么将会保存以前安装的驱动程序的一个副本,这使得用户能够重新使用原先的设备驱动程序。
  抢先型多任务体系结构:允许多个应用程序同时运行。其中包括一些增强功能,确保了良好的系统响应和稳定性。
  支持多用户的加密文件系统(EFS):使用随机生成的密钥对每个文件进行加密。加密和解密过程对用户是透明的。在Windows XP Embedded中,EFS允许多个授权用户访问一个加密的文档。
  组件化形式的最新Windows技术
  通过将Windows® XP Professional组件化,Windows XP Embedded使得开发人员能够利用Windows平台提供最新的Windows技术,同时能够减少内存占用。嵌入式开发人员能够充分利用Windows XP中的所有特性,例如多媒体功能。这些特性包括:
  通用串行总线(USB):支持大量USB外围设备,例如扫描仪、鼠标、键盘等等。
  Internet Explorer 6:提供最新的Web浏览技术,包括视觉刷新、支持Flash和Shockwave文件的回放以及增强保密性。
  Windows XP Embedded也包括一些支持嵌入式的特性,例如:
  灵活的启动和存储选项:除了磁盘以外,还为非易失性(永久性)读/写存储设备(例如Flash ROM和电池支持的RAM)提供了启动能力。当El Torito的可启动CD-ROM驱动程序、增强型写过滤器和ROM结合使用时,可以从CDROM启动。Windows XP Embedded也支持DiskOnChip Flash、PCMCIA-ATA、Compact Flash、MultiMediaCard和MemoryStick。
  增强型写过滤器:增强型写过滤器(EWF)将选定的磁盘I/O重新路由到内存或其它的存储媒体,从而让操作系统认为您的只读存储器是可写的。

网友:
想知道Windows XP Embedded是什么东东,直接去google,就有答案的

至于哪里有下载,最好就是MS的网站

LZ,你MS的网站都不能下载,其它的估计也不如MS的网站.

网友:
http://blog.eeworld.net/aawolf/archive/2008/06/25/2585734.aspx
马宁马大侠的blog有详细介绍,可以仔细看看~
装之前可能要看看空间是否足够

网友:
试这个,没详细看介绍,空间不够装不了

尚为科技-机房环境监控专家,机房环境监控产品专业厂商,产品具有稳定、易用、低功耗的特点,产品经过了权威部门的测试,已形成较完整的产品系列和行业解决方案,获得良好的用户口碑。欢迎来电垂询,电话:0592-5204071 6300605 6300607
QQ:864807737

网友:
Microsoft官网:Windows XP Embedded