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ComboBox控件问题

楼主:
在EVC中,如何通过CComboBox控件来显示图片,有点像以前的QQ那样,点击下拉框时,可以把装载进去的图片显示出来,供用户选择。(在EVC中,没有Owner draw属性,也没有CComboBoxEx这个扩展类)

或者实现在EVC中把一些图片展现在界面上,能让用户选择的功能也行。在线等……

最好能给出具体的实现方法,分数不是问题。

网友:
在新对话框中将所有图片以自画button的形式列出来,自画列表也可以实现。无非是你点击选择是方法上稍做处理即可。

网友:
描述了有点象网页中加载图片那效果一样了
就是在下拉框动作时,激发新的事件

网友:
重新实现CComboBox

网友A:
扩展CComboBox吧

网友:
自己画吧,不要用控件
因为控件不是你能完全控制的,效果很难说

网友:
自己写个新类来继承CComboBox控件吧
然后重载初始化和画图等一些函数自己来贴图。

网友:
恩,还是自己画会比较好哦。控件的话,后面更麻烦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扩展CComboBox吧

引用 网友B:
自己画吧,不要用控件
因为控件不是你能完全控制的,效果很难说

上面的高人,因为平时对界面操作这块用的比较少,如果可以希望能给出一点DEMO

网友:
现在看帖子的人是不是很少了??????

网友:
真的是没人看帖子了吗?
还是问题太简单,不屑回答???

网友:
这个纯应用的部分,跟wince关系不大,建议去VC/MFC大版块学习。

demo之类的,一般不会有人整天准备好的。你可以去codeproject找,很多。

网友:
这里面也不乏做应用的,应该是没有人做过
11楼的说的很不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