烟雾检测系统设计

楼主:
用单片机C语言做一个烟雾检测系统,有高手路过帮帮忙指点!

网友:
类似的题目我记得在 一本的PIC单片机的书中看到过,另外在一本电子制作的书中也看到过,
所以可以自己百度与Google下。

其实大体思路都是一样。
整体分三大块:
1、传感器:你想实现烟雾检测系统,首先你需要找到对应的烟雾传感器,如果楼主需要非常顶量的检测,那就需要寻找对应的精度比较高的传感器。

2、处理器:一般采用简单单片机,实现前端传感器测量与传感过来的信息,从而进行智能处理,然后控制后端的输出设备,进行相关信息的输出。

3、输出设备:有显示的LED或者LCD输出,当然如果需要报警,则需要控制声光报警。此时一般有用到蜂鸣器或者喇叭,以及红色的LED.

网友:
双龙的网站上有!

网友:
现在不知道还在不在了!原来有个用tiny的

网友:
我见过那种烟雾报警器,就是一个传感器加上一个BL59A12 还有一个蜂鸣器,挺好的,楼主可以参考

网友:
红外对管

烟雾造成对管接收异常

产生触发源,再把这个信号处理了变成电平

传感器就出来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红外对管

烟雾造成对管接收异常

产生触发源,再把这个信号处理了变成电平

传感器就出来了

不错!!!可以打个电路试一下

记得以前一个同事做了个基于红外的心跳计,戴在手腕上监测血管的脉动。

网友:
我做过主机上的通信电路及通信程序(包括探头的通信程序),探测器的原理是反射,要记住不是烟雾阻断光路,而是烟雾反射红外光,当有烟雾的时候红外光通过烟雾反射到接收管,再用单片机分析后发送到主机。不知道你做的是何种报警器。

网友:
我倒是做过相关的项目,不过是实用计算机来做而非单片机,反正思想就是:通过烟雾探测器探测输出给计算机,两者通过串口通信

网友:
   我一个同学毕设做的就是这个题目,就是传感器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