模拟与混合信号

楼主:
微控制器MCU
DSP与ARM处理器
ST MEMES传感器创意设计大赛
意法半导体-低功耗射频
MEMS传感器
ADI工业技术
ARM技术
Linux与安卓
实时操作系统RTOS
编程基础
国产MCU
瑞萨电子MCU
51单片机
电机驱动控制(Motor Control)
TI 模拟与混合信号
开关电源学习小组
LED专区
TI 模拟与混合信号
TI无线连接
测试/测量
电路观察室
maychang趣味电子技术课堂
ADI工业技术
东芝光电继电器TLP3547评测专区
MAX32630FTHR设计大赛专区
MicroPython开源版块
创新实验室
以拆会友
ON和Avnet物联网创新设计大赛
聊聊笑笑闹闹
求职招聘
为我们提建议&公告
ADI工业技术论坛
ADI工业技术论坛
请教WinCE下加载位图的文件路径问题
sgyao
sgyao

网友A(2010-03-03):
请教WinCE下加载位图的文件路径问题
在模拟器下实现加载位图,请问:
1、此时函数SHLoadDIBitmap(TEXT("\\*.bmp"))中的路径该如何设置呢,或者是说我试图加载的位图应该存放于什么路径呢;
2:位图本身的大小有没有什么限制啊?
谢谢各位啦
模拟器
如何
问题
WindowCE

网友B:
WINCE是没有相对路径概念的,所以如果AP中想要加载某个位图一定要知道位图的完整路径,如果图是和AP同路径的可以采取先获取AP执行的路径再补全位图路径的方法。

网友C:
位图的大小,一般没什么限制,只要内存够用.

网友D:
问题解决,谢谢二位的指点,结贴,呵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