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件过滤驱动中,如何实现目录映射??

楼主(2010-04-10):
文件过滤驱动中,如何实现目录映射??
是在文件过滤驱动中实现了文件的映射,但是目录的映射失败!
1.目录重定向打开失败。
2.目录重命名失败。
那位仁兄做过相关程序的,麻烦赐教赐教
目录
命名
如何
程序
定向

网友A:
目录映射涉及到的问题非常多,很难处理,建议你换种简单的方法,用应用程序即可:用CreateFile打开目录(目录必须为空),再用DeviceIoControl执行FSCTL_SET_REPARSE_POINT设置映射路径,最后CloseHandle即可。但这种方法不能用于FAT类型文件系统。参考MSDN中Reparse Points的相关说明。

网友B:
谢谢楼上仁兄的回答!
我这必须要兼容FAT文件系统,如果只基于NTFS,我就不会用文件过滤驱动了。
可以使用直接CreateHardLink()达到目的。
现在使用的文件过滤驱动,目的是在FAT基础上加上一点新技术,达到NTFS的效果。
期待中...

网友C:
听说gongxp 123456大牛搞掂了,能否出山帮忙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