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1单片机通过GPRS远程升级的可能性?

楼主:
现手上有一个项目,要用GPRS远程升级,想请问一下是否有可行性。

网友A:
只要单片机的升级程序方法可以编程实现,肯定可以的,我们用C8051系列单片机程序可以通过无线升级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只要单片机的升级程序方法可以编程实现,肯定可以的,我们用C8051系列单片机程序可以通过无线升级的。

不错,只要楼主想升级的那部分程序,可以实现自编程(其实这主要看芯片了),就可以用GPRS无线升级。

网友:
2年前我见过一个公司就是这样做的  他们用的是430单片机 卖给国外的产品 通过GPRS远程升级!

网友:
感谢!感谢!
目前我有关于远程升级的一点想法,说出来,请大家指点。
1. 在MCU上挂一个256KB的EEPROM片子
2. 通过GPRS将升级的数据下载到EEPROM中。
3. 让MCU自身的引导程序(bootloader)将EEPROM中的程序更新到单片机自身的FLASH ROM中。

现在还不知道有没有这种MCU(51内核)??

网友:
一般有IAP功能都可以

网友:
目前ARM 都是利用IAP 实现升级

AVR的单片机一般也支持IAP,你看看你所用的51支持IAP 吗?

网友:
有可行性。

网友:
很多单片机都有IAP功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