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XP里自制元件的问题

楼主(2009-09-22):
DXP里自制元件的问题
我想让引脚的标号在元件内部,可是他的样式是在外部。用空格旋转也没有用。
问题
旋转

网友A:
其实在内部用text也行,但是他不支持\变成上划线的问题。

网友B:
问题已解决。

网友C:
行业标准的原理图标示负逻辑符号是在符号名后加“#”,例如复位信号标示为“RST#”,这是行业通行的做法,建议按照该做法规范原理图。
实际上,OrCAD早在Protel还叫tangel的时候就已支持\作为上划线的功能,之所以后来废止了,我估计是为了防止符号表的歧义,因为行业标准的符号表,是通行于各EDA工具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