WINCE上的解释如下:

楼主:
HBITMAP LoadBitmap(
HINSTANCE hInstance,
LPCTSTR lpBitmapName
);
Parameters
hInstance
[in] Handle to the instance of the module for which the executable file contains the bitmap that you want to load.
lpBitmapName
[in] Long pointer to a null-terminated string that contains the name of the bitmap resource that you want to load.
Alternatively, this parameter can consist of the resource identifier in the low-order word and zero in the high-order word.
The MAKEINTRESOURCE macro can be used to create this value.
The maximum value for the resource identifier is 32000.
详情回复

网友(2009-08-12):
HBITMAP LoadBitmap(
HINSTANCE hInstance,
LPCTSTR lpBitmapName
);
Parameters
hInstance
[in] Handle to the instance of the module for which the executable file contains the bitmap that you want to load.
lpBitmapName
[in] Long pointer to a null-terminated string that contains the name of the bitmap resource that you want to load.
Alternatively, this parameter can consist of the resource identifier in the low-order word and zero in the high-order word.
The MAKEINTRESOURCE macro can be used to create this value.
The maximum value for the resource identifier is 3200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