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怎样去掉shell打印的value=0x0等值?

楼主(2009-11-05):
请问怎样去掉shell打印的value=0x0等值?
每个函数执行后都会有这个返回值,不知道怎么打印出来的,请问该怎样去掉啊
打印

网友A:
改shell源代码,类似于RETAILMSG(1, (_T("value = 0x%x\r\n"),val)); 之类的代码

网友B:
为什么要修改这个,这个是执行的返回值,可以判断shell下命令执行是否成功,似乎没有修改的必要???

网友C:
一般情况没必要,但很像知道是怎么来的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