模拟与混合信号

楼主:
微控制器MCU
DSP与ARM处理器
ST MEMES传感器创意设计大赛
意法半导体-低功耗射频
MEMS传感器
ADI工业技术
ARM技术
Linux与安卓
实时操作系统RTOS
编程基础
国产MCU
瑞萨电子MCU
51单片机
电机驱动控制(Motor Control)
TI 模拟与混合信号
开关电源学习小组
LED专区
TI 模拟与混合信号
TI无线连接
测试/测量
电路观察室
maychang趣味电子技术课堂
ADI工业技术
东芝光电继电器TLP3547评测专区
MAX32630FTHR设计大赛专区
MicroPython开源版块
创新实验室
以拆会友
ON和Avnet物联网创新设计大赛
聊聊笑笑闹闹
求职招聘
为我们提建议&公告
ADI工业技术论坛
ADI工业技术论坛
初学者问题 关于RST引脚
clj13970250610
clj13970250610

网友A(2010-01-23):
初学者问题 关于RST引脚
单片机复位是什么意思啊,请不要讲得太专业,
什么是两个机器周期复位一次,程序执行时也复位吗
小弟刚刚自学单片机请大家帮下忙
问题
初学者
程序

网友B:
这个问题,楼主可以先了解下 单片机为什么要复位?
答案:
1.上电复位可以对内部寄存器进行复位,从而使其固定为一状态,否则寄存器状态未知。
2.同步内、外部时钟信号。防止频率不稳及晶振停振。
3.有些高级芯片,不先复位根本部工作。
4.有复位引脚的芯片必须加复位,这是电子设计的基本要求。

网友C:
楼主刚学习的话只要知道下就行了!楼上的已经说的很清楚了!

网友D:
呵呵 这个楼主还是去看书吧 书上写的很清楚的

网友E:
单片机内部是由很复杂的数量众多的电路构成的,在刚上电的时候处于混乱状态,复位电路则是强制所有电路处在有序的初始状态,并把CPU指针指向代码区的开头位置,然后在系统时钟的驱动下CPU开始执行代码。

网友F:
你就当是一个新生的孩子
就完事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