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SPI(DMA方式),代码分析!

楼主:
void SPI_Init()
{

        //----------- IMPORTANT: By default, the internal clock is disabled.  To configure the controller ------
        //                                                  we must first enable it.

                 StartSPIClock();

                 // ----------------------Configure the GPIO pins for SPI mode -------------------------------
        //
        //                   nSPICS0  (chip select)                = GPG2
        //                   SPICLK0  (SPI clock)                        = GPE13
        //                   SPIMOSI0 (SPI output data)        = GPE12
        //                   SPIMISO0 (SPI input data)                = GPE11

         s2440IOP->rGPGCON &=~(0x3<<4);
         s2440IOP->rGPGCON |=(0x1<<4);  //GPG2 [OUTPUT]
         s2440IOP->rGPGUP &=~(0x1<<2);  //enable pullup

           s2440IOP->rGPECON &= ~((3<<26) | (3<<24)|(3<<22));
   s2440IOP->rGPECON |= ((0x2<<26)|(0x2<<24)|(0x2<<22));
   s2440IOP->rGPEUP |= (0x7<<11);

//SPI register init
   s2440SPIreg->rSPCON0=(0<<5)| //(SMOD) ; 10 = DMA mode ;  01 = interrupt mode
                                                                                                (1<<4)|   //clock enable
                                                                                                (1<<3)|   //(MSTR) :1 = master mode
                                                                                                (SPI_CLOCK_POLARITY<<2)|    //(CPOL) Determine an active high or active low clock;
                                                                                                (1<<1)|     //(CPHA)   format B
                                                                                                (0);        //TAGD

    s2440SPIreg->rSPPIN0=(0<<2)|(1<<1)|(0);

         // RETAILMSG(DEBUG_ZONE,(TEXT("SPI_Init__rSPSTA0={0x%x}\r\n"),s2440SPIreg->rSPSTA0));
    SetSPIClockRate(CLK_RATE_SIXTY4);

}

void DmaWriteData(/*const unsigned char *buffer,*/DWORD dwNumBytes)
{
   RETAILMSG(1,(TEXT(">>>>DmaWriteData \r\n")));

   RETAILMSG(DEBUG_ZONE,(TEXT("dwNumBytes=%d\r\n"),dwNumBytes));
   unsigned int ct=0;
   int delay_count=0,i=0,waitCount=0;
    for(ct=0;ct<(dwNumBytes);ct+=2)
   RETAILMSG(DEBUG_ZONE,(TEXT("%dth:{0x%x,0x%x}\r\n"),ct/2 ,*(pDmaBuffer+ct),*(pDmaBuffer+ct+1)));

   RETAILMSG(DEBUG_ZONE,(TEXT("DMA__Current source address before tx ={0x%x}\r\n"),s2440DMA->rDCSRC1));

        //------------------------------ wait for DMA to complete.-------------------------------
        while((s2440DMA->rDSTAT1 & 0xfffff)!=0)
        {
            RETAILMSG(1,(TEXT("DMA is busy now! 1th\r\n")));
        };

        if((s2440DMA->rDSTAT1 & 0x300000)==0)
        {
                 RETAILMSG(1,(TEXT("DMA is ready now! 1th\r\n")));
        }

//-------------------------------- Configure the DMA SPI mode -------------------------
        SpiInitDma();

          //nss0    low
   s2440IOP->rGPGCON &=~(0x3<<4);
         s2440IOP->rGPGCON |=(0x3<<4);
         //s2440IOP->rGPGUP &=~(0x1<<2);  //enable pullup
   s2440IOP->rGPGDAT &=~(1<<2);

        SPI_CS_High();
        SPI_CS_Low();

   s2440DMA->rDISRC1 =(int)(SPI_BUF_PHYS_BASE);   //源地址 :DMA对应物理地址
   s2440DMA->rDISRCC1 &= ~(0x3);
   // Source is system bus(内存块中), increment addr(每次数据传送之后地址递增)

        //---------------- Initialize the DMA channel to send data over the SPI bus --------------------
    s2440DMA->rDIDST1        = (int)D_ADDR;      // 要传送的目的地址,这里应该是SPI的数据数据地址(SPTDAT0)
    s2440DMA->rDIDSTC1 = //(CHK_INT<<2)|    //中断触发模式
                                                                                                   (1<<1)|   //                                                                                                    (1);        // fixed addr ,

//-------- Configure the DMA channel's transfer characteristics: handshake, sync PCLK,  ----------
        //                   single tx, single service,  no auto-reload, byte, tx count
                s2440DMA->rDCON1        = (1<<31)|  //Handshake mode   ,
                                                                                                (0<<30) |  //while for those attached to APB system, it should be set to 0
                                                                                                //(1<<30) |  //while for those attached to APB system, it should be set to 0
                                                                                                (0<<29) |  // 决定DMA中断何时产生(i.e.CURR_TC becomes 0).
                                                                                                (0<<28) |  // a unit transfer is performed. 数据一直传送直到TC为0
                                                                                                (1<<27) |  //Whole service mode
#if HARD_TRIGGER
                                                                                                (0x3<<24) |   //DMA request source is  SPI
                                                                                                (1<<23) |     //H/W request mode
#else
                                                                                                (0<<23) |  //S/W request mode ,triggered by setting SW_TRIG
#endif
                                                                                                (1<<22) |   //NO_DMA_AUTO_RELOAD
                                                                                                (0<<20) |  //Data size to be transferred.   ;BYTE
                                                                                                (dwNumBytes)  ;  //

         RETAILMSG(1, (TEXT(" 1TH CURR_TC =%x.\r\n"),s2440DMA->rDSTAT1));

            //------------------------------ wait for DMA to complete.-------------------------------
        while((s2440DMA->rDSTAT1 & 0xfffff)!=0)
        {
                 RETAILMSG(1, (TEXT(" ... CURR_TC =%x.\r\n"),s2440DMA->rDSTAT1));
           RETAILMSG(1,(TEXT("DMA is busy now! 2th\r\n")));
        };

        //RETAILMSG(1, (TEXT("  CURR_TC =%d.\r\n"),s2440DMA->rDSTAT1));

  //---------------------------------Trigger DMA---------------------------------------
  //Note. This bit should not be changed manually during DMA operations
        s2440DMA->rDMASKTRIG1 &= ~(1<<2);
//        s2440DMA->rDMASKTRIG1 |= (1<<1);  //0110
        s2440DMA->rDMASKTRIG1 = 0x006;  //0110

                while((s2440DMA->rDSTAT1 & 0xfffff)!=0)
        {
                 RETAILMSG(1, (TEXT(" DMA_CURR_TC =%x.\r\n"),s2440DMA->rDSTAT1));
         };
#if 1
        RETAILMSG(DEBUG_ZONE,(TEXT("DMA__rDSTAT1.={0x%x}\r\n"),s2440DMA->rDSTAT1));
//[21:20] 0:ready,1:busy   [19:0] Current value of transfer count

        RETAILMSG(DEBUG_ZONE,(TEXT("SPI__rSPTDAT0={0x%x}\r\n"),s2440SPIreg->rSPTDAT0));//输出为0x8,说明数据是传递到SPTDAT端了

        RETAILMSG(DEBUG_ZONE,(TEXT("SPI__rSPSTA0={0x%x}\r\n"),s2440SPIreg->rSPSTA0));
//[0] 0 = not ready ;1 = data Tx/Rx ready;
//[1] 0 = not detect 1 = multi master error detect
//[2] This flag is set if the SPTDATn is written or SPRDATn is read whilea transfer is in progress and cleared by reading the SPSTAn.   0 = not detect 1 = collision error detect

        RETAILMSG(DEBUG_ZONE,(TEXT("DMA__Current source address ={0x%x}\r\n"),s2440DMA->rDCSRC1));
        RETAILMSG(DEBUG_ZONE,(TEXT("DMA__Current destination address={0x%x}\r\n"),s2440DMA->rDCDST1));
#endif

        delay_count = 0;
        while((s2440DMA->rDSTAT1 & 0xfffff)==0)
        {
                if( delay_count++ > DELAY_COUNT )
                {
                        RETAILMSG(1, (TEXT("  timeout occurred while waiting to start DMA.\r\n")));
                        break;
                }
        }

        SPI_CS_High();

   RETAILMSG(1,(TEXT("<<<<<
}

帮我分析下!
情况是:我用SPI(dma mode)来将数据传递到外设,
但现在我抓 SPIMISO 、SPIMOSI 、SPICLK的波形抓不到!
SPLCLK有时候会出来

不知道是什么没有配置好;

源地址:SPI_BUF_PHYS_BASE 是我在对应的是我在config.bib中的地址
目的地址:D_ADDR 是SPTDAT0 0x59000010

我打打印信息:
DMA__rDSTAT1.={0x0}
SPI__rSPTDAT0={0x8}
SPI__rSPSTA0={0x1}
DMA__Current source address ={0x3005004c}
DMA__Current destination address={0x59000010}
  timeout occurred while waiting to start DMA.

我通过for循环,连续写5组数据进去,进行测试的

网友:
如果我改变数据的末尾的值,那么SPI的数据输出端SPI__rSPTDAT0={0x8} 得值也会变,
而且输出TC的值,也是预定值,
            -------说明DMA收到了SPI的请求,并已经装载TC值,而且,所有的数据都已传到SPI的输出端

但现在用示波器却抓不到波形?

网友:
量过电路是通的吗?通常这种错误是由最简单的问题引起的,先确认电路没问题再说

网友:
同意楼上的,如果电路通,看看波形是否正确等

网友:
电路通?  这个不存在问题!
我直接测试的是GPIO口,  所以只要IO复用配置好,就OK了!

网友:
SPI
一、如果采用中断方式,那么中断时在什么情况下被触发的?
二、如果采用查询方式,应该怎么实现,

    1、配置SPI为查询方式
    2、检测什么信号?
    3、写数据?

网友:
一、如果采用中断方式,那么中断时在什么情况下被触发的?SPI接收或发送都可以产生中断的

二、如果采用查询方式,应该怎么实现,
? ? 1、配置SPI为查询方式
? ? 2、检测什么信号?读相应的寄存器
? ? 3、写数据?就直接写,然后确定发送完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