几个ATMega的入门问题

楼主:
本人初学单片机,很多东西不懂,望大侠们帮我解答以下几个问题,多谢.
1.请问什么软件能把用ICCAVR写好的程序烧录进EEPROM ?

2.板子上有一个6针脚的长方形接口,估计就是传说中的USART(串口)吧,烧录前是不是用串口线连接电脑的串口和板子上的这个 USART接口 ? —— 如果是,怎样接?(串口是一个D型的接口,怎么插入这个USART口呢??)

3.使用ICCAVR的向导生成代码过程中,Ready Interrupt选项是否要选上?有什么功能?

网友:
1,直接用iccavr就可以!但是需要有isp下载线!
2,应该是isp下载线接口,具体看你是什么板子!
3,具体的芯片是不一样的,看你使用没有使用中断!

网友:
1,直接用iccavr就可以!但是需要有isp下载线!
2,应该是isp下载线接口,具体看你是什么板子!
3,具体的芯片是不一样的,看你使用没有使用中断!一般不用,因为大多数都是用查询方式来操作ee2prom的。不用勾选!

网友:
ICCAVR生成对应烧录HEX文件,由ISPlay.exe 进行烧录;
另外ISP下载接口是6针,楼主板子上的那个接口最有可能是ISP接口,一般的UART不会留6针,要么DB9,要么3针。
另外ISP对应需要电脑的并口

网友A:
多谢galle的回答,但我看完你的回答后又有一些问题了.你能再为我解答一次吗.

1.我用的ICCAVR是6.31版(估计版本够高了),请问在哪里打开烧录的操作界面?

2.终于知道是用ISP下载线进行烧录了,但书上说的USART串口是怎样的?我那个板子只有一个ISP接口.如何描述我用的是什么板子呢?我看见上面的芯片标有Atmega16L 8PU 0727J,这个板就是Atmega16板吗?

3.怎样看板子用的是什么芯片呢?

多谢.

网友:
kyzf,我刚才看过了,接口旁边确实是标有ISP的字样.
请问板上的ISP线接电脑的并口,需要转接头吗?我怎么记得书上好像是说用串口进行烧录的,如果电脑没有并口,那该怎么办呢?ICCAVR烧录用的是串口还是并口?(暂时不考虑使用USB)

多谢你

网友:
引用 网友A:
多谢galle的回答,但我看完你的回答后又有一些问题了.你能再为我解答一次吗.

1.我用的ICCAVR是6.31版(估计版本够高了),请问在哪里打开烧录的操作界面?

2.终于知道是用ISP下载线进行烧录了,但书上说的USART串口是怎样的?我那个板子只有一个ISP接口.如何描述我用的是什么板子呢?我看见上面的芯片标有Atmega16L 8PU 0727J,这个板就是Atmega16板吗?

3.怎样看板子用的是什么芯片呢?

多谢.

1,在图标栏处有个芯片图标上边有11001字样的图标就是。
2,是Atmega16的板子
3,板子的说明或者丝印!

网友:
或者TOOLS\IN SYSTEM PROGRAMMER