实时画图,数值大于最大纵坐标时改变重新画

楼主(2010-02-23):
实时画图,数值大于最大纵坐标时改变重新画
我用evc,想实现:将通过串口每0.1秒接收到得数据和AD接收到得数据,存储在一个CList对象中,按照时间点画两条曲线出来,当接收到得数据大于设定的纵坐标时重新画图,需要将以前的点也画出来。总共的数据不会超过1000个(不固定)。
我在串口接收数据的回调函数中判断当在Tn时大于Ymax时,重画前n个点的图,但是这样需要较长的时间,在此时间内会丢掉串口传过来的数据。
想通过创建一个线程来画图,但是在重画时,调用CList时出错。
请教高手可否有好的方法?谢谢!
数据

网友A:
开定时器,估计是刷新跟不上,我曾经要求很高的刷新,要求是1秒1000个数据,开个多媒体定时器,这样的刷新就好了

网友B:
0.1秒 是什么意思,刷新是1秒100个点 开个多媒体肯定搞定的

网友C(2010-05-04):
画图时加多一个画图缓存即可,发现出界的时候只需要将缓存里面的画出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