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boot编译的问题

楼主:
本来一直在dos用build -c编译也没问题
,今天在pb下用编译bsp,然后用 build -c编译eboot就产生这样的错误了
return  E:\WINCE500\PLATFORM\SMDK2410\SRC\BOOTLOADER\EBOOT\.\nand.c

BUILD: [01:0000000056:INFO  ] nand.c

BUILD: [01:0000000057:INFO  ] Stop.

BUILD: [00:0000000058:INFO  ] Relinking \WINCE500\PLATFORM\SMDK2410\SRC\BOOTLOADER\EBOOT\ because target lib: E:\wince500\platform\smdk2410\target\ARMV4I\retail\eboot.exe does not exist.
BUILD: [00:0000000059:PROGC ] Linking \WINCE500\PLATFORM\SMDK2410\SRC\BOOTLOADER\EBOOT\ directory.
BUILD: [00:0000000060:PROG  ] 'NMAKE.EXE   -i -c BUILDMSG=Stop.  LINKONLY=1 NOPASS0=1'
BUILD: [01:0000000061:INFO  ] makefile.def: BUILDROOT is E:\wince500\Platform\SMDK2410

BUILD: [01:0000000062:INFO  ] makefile.def: Including E:\wince500\Platform\SMDK2410\sources.cmn

BUILD: [01:0000000063:INFO  ] Directory: E:\WINCE500\PLATFORM\SMDK2410\SRC\BOOTLOADER\EBOOT

BUILD: [01:0000000064:INFO  ] TARGETNAME: eboot

BUILD: [01:0000000065:INFO  ] makefile.def: Including E:\wince500\public\common\oak\misc\sources.ReleaseType_PLATFORM

BUILD: [01:0000000066:ERRORE] NMAKE :  U1073: don't know how to make 'E:\wince500\platform\smdk2410\lib\ARMV4I\retail\smflash_lib.lib'

BUILD: [01:0000000067:INFO  ] Stop.

BUILD: [01:0000000068:ERRORE] NMAKE.EXE   -i -c BUILDMSG=Stop.  LINKONLY=1 NOPASS0=1 failed - rc = 2

网友:
同是一个问题,有开贴?哈哈,我没有这个习惯。
U1073: don't know how to make 'E:\wince500\platform\smdk2410\lib\ARMV4I\retail\smflash_lib.lib'

我觉得是smflash_lib.lib这个你没有生成,你到上面的路径找找。
我前天也是这样。你先编译一遍BSP就有了。
看看我的博客http://blog.eeworld.net/gooogleman/archive/2009/02/03/3860314.aspx

网友:
一般建一个工程后,用sysgen来一次。
如果改变某个驱动代码或bootloader可以单独编译,如果编译没问题,连接有问题,就build and sysgen current bsp 一下。
如果还有问题,就重新建一个工程,甚至用新的bsp去替换。
多试试。

网友:
新建了个项目后添加同样的bsp,sysgen后就可以了,结贴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