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c# 开发的smartphone2003的应用程序如何在smartphone ...

楼主(2009-09-28):
用c# 开发的smartphone2003的应用程序如何在smartphone手机里启动
如题,请各位大虾指点
smartphone
手机
应用程序
开发
如何

网友A:
把你编译生成的执行文件使用"ActiveSync"软件同步到手机设备里面, 找到相应目录点击执行就可以启动了.

网友B:
把程序的快捷方式方式启动目录下,在windows目录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