wince系统是否支持多图层显示?

楼主:
现在wince6.0 R3是否支持多图层显示?是不是Wince6.0 os 中只有一个图像的缓冲FIFO? 代码从哪里能看到

网友:
多图层显示应该是和你的硬件有关系吧。

网友:
帮顶下。

MARK,我也学习下。

网友:
这个确实跟硬件有关系,有些MCU是支持多层显示的。

网友:
嗯,跟硬件有关系,这是必然的。我现在手头上的硬件是可以支持多层显示,就是想了解多层显示是否也跟wince有关系的。我听说WINCE显示中只有一个FIFO处理图像,如果要显示两个图层似乎是处理不过来?是否是这样的?有哪位大侠知道的 不胜感激

网友:
多图层处理,就是OSD功能,在屏显示,透明叠加,在目前S3C6410的平台上是支持这个功能的,底层驱动也支持,对应用来说,主要是用DirectDraw技术来写程序,实现叠加。

我们曾经做过这个方面的产品开发,有需要的话,可以联系

QQ 740721436
Mail bluesky.coco@gmail.com

网友:
WinCE本身对多层显示没有限制,你可以用多个FrameBuffer,在程序中动态调整的。另外,如果硬件都已经支持了多层显示,那一般来说,不同层都会有各自的FrameBuffer。

网友:
用Directdraw 可以实现多图层吧
需要硬件支持

网友:
跟你用的显示控制器有关!

网友:
三星的一些ARM9以上的处理器很多都支持多层显示,我们通常叫它为overlay.

如6410,同时支持5层窗口。当硬件本身具有多窗口后(里面有多窗口寄存器配置),

在驱动程序接口完善的情况下,可以通过directdraw实现多层窗口显示,当然你

完全可以直接调用IOCTL实现。

网友:
感谢7与11楼的答复

另外,请问一下,有哪位大侠已经用TI OMAP3530 在Wince上实现了多图层的显示?

网友:
wince操作系统支持多图层,比如一个GDI图层、一个3D图层、一个鼠标图层和Video图层等,一个图层其实就是一个FrameBuffer而已,这就需要专门的硬件支持,比如对硬件的寄存器进行映射,使它们映射到对应的图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