模拟与混合信号

楼主:
微控制器MCU
DSP与ARM处理器
ST MEMES传感器创意设计大赛
意法半导体-低功耗射频
MEMS传感器
ADI工业技术
ARM技术
Linux与安卓
实时操作系统RTOS
编程基础
国产MCU
瑞萨电子MCU
51单片机
电机驱动控制(Motor Control)
TI 模拟与混合信号
开关电源学习小组
LED专区
TI 模拟与混合信号
TI无线连接
测试/测量
电路观察室
maychang趣味电子技术课堂
ADI工业技术
东芝光电继电器TLP3547评测专区
MAX32630FTHR设计大赛专区
MicroPython开源版块
创新实验室
以拆会友
ON和Avnet物联网创新设计大赛
聊聊笑笑闹闹
求职招聘
为我们提建议&公告
ADI工业技术论坛
ADI工业技术论坛
请教cellcore.dll怎么加入系统让WINCE5.0自动加载?
pcwe
pcwe

网友A(2010-01-04):
请教cellcore.dll怎么加入系统让WINCE5.0自动加载?
问题是这样:
有一个炒股的软件,这个软件可以在win mobile的模拟机上运行;
它要用到cellcore.dll里的网络函数。
这个软件它的实除运行平台是wince 5.0,coolpad手机用的就是wince 5.0的系统;
wince 5.0里是没有cellcore.dll的,coolpad应该是自己实现了这些函数。
我在网上找到了移植到wince 5.0上的cellcore.dll,
但是不知怎么把它加入系统并且让系统自动加载它。
我尝试过:
① 修改platform.bib:
cellcore.dll $(_FLATRELEASEDIR)\cellcore.dll NK SH
② 修改platform.reg:
[HKEY_LOCAL_MACHINE\Drivers\BuiltIn\GPRS]
"Dll"="cellcore.dll"
"Order"=dword:1
重新build、烧写,但是这个软件还是没能运行起来,还是卡在网络那部分。
我想问这几个问题:
① 怎么查看wince已经加载的DLL?
② 怎么加载DLL?这个DLL没有入口点,就是注册表没有“prefix”这一项
coolpad
Mobile
wince
软件
WindowCE

网友B:
加载进去,可以在编译后生成的的文件中 找到你的DLL,也可以用注册表查看工具,看有没有DLL文件
可以把你的DLL放在FILE文件夹下,去编译

网友C:
① 修改platform.bib:
cellcore.dll $(_FLATRELEASEDIR)\cellcore.dll NK SH
这条就已经能够加入到系统了,但是这种没入口参数函数的DLL没用过。按照你说的“它要用到cellcore.dll里的网络函数。 ”应该是应用程序执行过程中调用这个DLL吧,使用的时候声明一下就行了,还用让它自动运行吗?你注册表里的设置是流驱动的自动加载,这个DLL是流驱动吗?

网友D:
用AT命令就行,不一定要cellcore.dll

网友E:
这个软件我是没法修改的,所以只能为它创造运行环境

网友F:
用Remote Process Viewer看下dll有没加载上

网友G:
搞定了,思路错误,原来的软件是要先建立GPRS连接,现在的平台里,网络连接已经自己建立,把原来软件的GPRS部分去掉就可以了:老板找他们改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