异常处理的问题,当开机加载内核的时候按开机键出现如下提示,这是怎么回事啊

楼主:
“RaiseException: Thread=8fdffcf4 Proc=8d4d6160 'device.exe'
AKY=00000005 PC=8c29dae4(NK.EXE+0x0009dae4) RA=8c29b17c(NK.EXE+0x0009b17c) BVA=00000000 FSR=00000000”,

出现这个打印提示后就不能控制这部分驱动了,出现性能上的故障,界面上还是正常的。

网友:
前面和后面的debug info都完整的粘贴一下

网友:
出现按键中断的原因?

网友:
你的开机键中断处理程序中是不是用了PostMessage或者SendMessage?
尝试着让系统完全起来后再按,看看是否还会有错误。

网友:
开机加载内核时,楼主还要去按开机键?这个不懂是在做什么…

网友:
开机加载内核过程中按开机键是很正常的,很难保证最终用户会怎么操作,所以开发者要注册的就是即使出现所谓的非法操作,设备还可以正常运行,包括加载内核的时候按开机键。

网友:
我在按关机键时会用SendMessage给应用程序发消息通知要关机了,我发现这个故障也是出在发消息这里。
系统起来后就不会有这个问题,这是为什么呢

网友:
我们是在做测试,各种动作都可能有,在测产品的性能

网友:
按键驱动最后加载试试。

网友:
楼上说的有道理,我试试。

网友:
这是出现问题的地方,请大家给帮忙看一下问题在哪?

'U' for USBMON
**********
Total Sectors:0x0000e800
Sector addr on NAND: 0x00000620
TotalSector: 0x0000e800
Reading Kernel Image from NAND

    dwSector: 0x00000620
    dwLength: 0x0000e800
    dwRAM: 0x30200000
Windows CE Kernel for ARM (Thumb Enabled) Built on Aug  4 2008 at 18:38:38
ProcessorType=0920  Revision=0
sp_abt=ffff5000 sp_irq=ffff2800 sp_undef=ffffc800 OEMAddressTable = 8c2013bc

Windows CE Firmware Init
INFO: Initializing system interrupts...
INFO: Initializing system clock(s)...
INFO: Initializing driver globals area...
LCD OUTPUT MODE 640*480.
OEMInit Done...
Sp=ffffc7cc
FMD::FMD_Init
FMD::FMD_Init Done
FMD::FMD_OEMIoControl = 0x71c24
VOLINGS: VOL_Init
VOLInitialize
IOCTL_VOL9313_0_DEC
IOCTL_VOL9313_0_ADD
IOCTL_VOL9313_1_DEC
IOCTL_VOL9313_1_ADD
SL_Open 0x38B40 (0 opens)
USB:OhcdPdd_Init
++InitializeOHCI
USB:*pIrq=11, *pioPortBase=0x280000
OHCD: MapIrq2SysIntr(11): 27
OHCD: Memory Object
--InitializeOHCI
BAK_Init: dwContext = 0x602ed68
!!!!!!!!!!!! BACKLIGHT ON !!!!!!!!!!!!
USB enable interrutp
PWR_Init!!!
::: PBT_Init Out
PWR_Open!!!
GET_DESCRIPTOR:DEVICE 0x12, 0x40
SET_ADDRESS - 0x2
GET_DESCRIPTOR:DEVICE 0x12, 0x12
GET_DESCRIPTOR:CONFIGURATION
GET_DESCRIPTOR:CONFIGURATION
GET_DESCRIPTOR:DEVICE 0x12, 0x12
GET_DESCRIPTOR:CONFIGURATION
SET_CONFIG 1
GPG7val value is 0!!!
GPG7tmpFlag1 value is 1!!!
GPG7tmpFlag2 value is 1!!!
GPG7tmpFlag3 value is 1!!!
GPG7tmpFlag4 value is 1!!!
RaiseException: Thread=8fdef400 Proc=8d4d6160 'device.exe'
AKY=00000005 PC=8c29dae4(NK.EXE+0x0009dae4) RA=8c29b17c(NK.EXE+0x0009b17c) BVA=00000000 FSR=00000000
Display mode 640*480.
--S3C2440DISP::InitializeHardware
IsrThreadStart:
Lyg.p: Layout Manager successfully initialized to  2
Ps2KeybdIsrThread:
Ps2Keybd::IsrThreadProc

网友:
你在中断处理时,需要确认系统已经完全起来,可以考虑用WaitForAPIReady。在我们的平台上就是这么用的。

网友:
谢谢楼上的建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