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公里以上无线局域网方案讨论

楼主:
最近想做一个方案,将多台设备,在5公里以上范围内,组成一个局域网,网速要求不太高,能够达到5KB/s就行了。

不知道用什么方案比较好。谢谢

我想是否能使用类似于对讲机的那种网络。传输距离很长。

网友:
以前无线版块讨论过类似的问题,有不少。
楼主去看看无线版本 已解决的帖子,应该会有帮助的。

网友:
楼主可以看看这个帖子:

http://topic.eeworld.net/u/20091214/13/645ef004-485b-4fe7-a56c-8fcbd1baf038.html

网友:
引用 网友A:
楼主可以看看这个帖子:

http://topic.eeworld.net/u/20091214/13/645ef004-485b-4fe7-a56c-8fcbd1baf038.html

这个帖子里说了很多人的思想;楼主可以好好看看,有问题,再看看。

网友B:
这个帖子好像没有讨论什么结果啊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个帖子好像没有讨论什么结果啊

你没仔细看吧,呵呵, 结果:
最主流的方案 是采用GPRS/GSM/CDMA,低成本,简洁实用,开发难度低。

WIFI 与Zigbee 距离受限,采用他们开发成本高,不太适合。

建议楼主还是认真看看。

网友:
还是用GPRS/GSM/CDMA吧,现在一块GPRS/GSM模块也没有多少钱,而且开发也不复杂。以前我们公司就用的GPRS/GSM的模块,开发起来非常简单,就用一些AT指令就能实现了GPRS数据传输、短信、电话等功能。
不过采用GPRS有一个很大的缺点,就是人多的地方或者偏僻的地方信号不行啊,如果急需传数据和彩信则会急死的!

网友:
1、GPRS,这块技术成熟,稳定性高的话在200+,我用的MC52I貌似还不用200,西门子的。国产的SIM300系列就更便宜了,最便宜的SIM300W 才90。
2、433模块,这种模块能达到你这距离、速率的,很有难度,当然能实现的价钱肯定就高了。我见过能达到2.5km的,不过速率肯定没那么高。
3、对讲机模块,这个要自己做个电路,我感觉这个思路不错,一般的对讲机实现3km是很正常的,不过没试过。

网友:
GPRS我也正在使用,是车载设备,我发现GPRS连接相当不稳定,很容易掉线。

CDMA的话我也在使用,这个比较稳定,但是成本稍微高了一些。

GPRS方面不知道是否我使用的模块不好,还是什么原因,为什么老是掉线,这样的话满足不了我的要求啊。

对讲机这种方式还是很不错。

网友:
GPRS是不是很不稳定呢,你们的GPRS是不是经常掉线呢

网友:
性能好GPRS没有你说那么不稳定吧。

你看人家用手机上网,或者手机炒股,不是都都用得很好。

网友:
也就是说我用的模块不太稳定咯,我觉得也是,我用的模块很便宜的

网友:
如果都联网了,用网络最好,如果不能联网,还是用GPRS模块吧 你的距离要求的高,其他的不合适

网友:
距离太远,建议用GPRS。

网友:
好的,谢谢大家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