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PIO驱动中,IO口发生中断后, 读取数据的问题.

楼主:
GPIO驱动中,IO口发生中断后, 读取数据的问题.

GPIO驱动中,IO口发生中断后,驱动是读IO口寄存器的一位数据,还是将IO口上的数据全部读完?

三星6410 BSP中有这样的参考代码吗?

网友:
是没办法只读一位的 只能是把那个位所在的寄存器整个读出来 然后找出你要的位的值

网友:
你可以读取整个端口内容,然后用&操作得到自己想要的引脚状态

网友:
可以把整个32位都读出来,但是只提取你想要的一位或者几位进行数据判断处理就行了。

网友:
读取操作是将所操作的GPIO口寄存器进行GPI操作,然后你才能用位操作指令取你需要的GPI口。

网友:
引用楼主 shenzhentom 的回复:
GPIO驱动中,IO口发生中断后, 读取数据的问题.

GPIO驱动中,IO口发生中断后,驱动是读IO口寄存器的一位数据,还是将IO口上的数据全部读完?

三星6410 BSP中有这样的参考代码吗?

我的意思是:
遥控按键按下时,触发中断,并产生一个16位的码(也可能是8位码(如:01010101)), 我如何从某个IO口上取这些数据?

当中断发生时,是从某个IO口取一位数据(多次发生中断,一位一位的取,直到16位), 还是发生一次中断,是从某个IO口连续取完16位.

以下是我的代码,请指正.

    unsigned int unKeyVal = 0;
    int i;

    g_pGPIOReg->GPFCON &= ~(3 << 2);    //clear GPF1  // GPF1 对应寄存器的第1位, 存在0位.
    g_pGPIOReg->GPFCON &= ~(3 << 2);    //SET GPF1 to input   //00=input
    //g_pGPIOReg->GPFDAT |= (1 << 1);           //set GPF1 to high

    //如何读取呢?
    for (i=0; i<16; i++)
    {
         if ( IR_ReadRegBit(g_pGPIOReg->GPFDAT, 1/*第1位,存在0位*/) )
         {
             unKeyVal |= (1<< (16 - 1 - i));
         }
         else
         {

         }
   }

unsigned int IR_ReadRegBit(unsigned int value, unsigned int nBitNo)  //hb 20100303 add
{
#if 1
    int i, j;
    unsigned int SPI_DAT, nRegData;

    volatile S3C6410_GPIO_REG *pGPIOReg = (S3C6410_GPIO_REG *)OALPAtoVA(S3C6410_BASE_REG_PA_GPIO, FALSE);

    nRegData = pGPIOReg->GPFDAT;

    j = 16 - 1 - nBitNo;
    nRegData = nRegData<
    if ((nRegData & 0x8000)==0x8000)
    {
        //HIGH;   //为高1
        return 1;
    }
    else
    {
        //LOW;   //为低0
        return 0;
    }
#endif

}

网友A:
没有必要写那么一长串的代码比如说你想判断BIT1是否为1则直接
if(g_pGPIOReg->GPFDAT & (1<<1))就行了。

网友B:
楼主是要做红外接收器的程序吗?
如果是,可以考虑采用IO中断加硬件定时器的方法。以前很多单片机上都是这么做的。否则,可能误码率会很高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楼主是要做红外接收器的程序吗?
如果是,可以考虑采用IO中断加硬件定时器的方法。以前很多单片机上都是这么做的。否则,可能误码率会很高的。

能不能详细说说.

网友:
跟BSP有关系
有的BSP可以直接读取pin数据

网友:
引用 网友C:
跟BSP有关系
有的BSP可以直接读取pin数据

这个要看硬件支不支持。ARM是32位的,不可能直接读pin。读一次就是32位。
不知道楼主什么平台

网友:
楼主应该考虑一下你的方案是不是可行了。
加了操作系统,对中断的处理不像裸机那么快了。

网友:
中断与接收数据是分开的,因此不存在中断只能接收一位的问题。来一次中断,告诉系统去接收数据,那么系统在不同的I/O口接收的数据量是不同的,比如网卡,一次中断可以接收一帧的数据。

网友:
引用 网友A:
没有必要写那么一长串的代码比如说你想判断BIT1是否为1则直接
if(g_pGPIOReg->GPFDAT & (1 < <1))就行了。

正解,只是一个标志位,但是一个完整的数需要按照手册要求按位and一下判断是1还是0了。
mark

网友:
呵呵,这个有代码的啊,键盘驱动这些都是有例子的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