windows CE重启之后 怎样才能让自己对系统的修改设定保存下来呀?

楼主:
1.我自己开发的程序,烤的到windows CE系统里面,重启就没有了,还有触摸屏的设定,usb conection的设定都没有了
2.usb conection的波特率对应注册表的哪个键值?

网友:
HIVE 注册表

网友A:
usb conection的波特率对应注册表的位置在哪?

网友:
你自己的程序复制到WINCE下边其实只是复制到了RAM里边,重启当然没了,如果有FLASH盘符还是放在FLASH盘符里边吧,或者是换种文件形式,什么名字忘了,可以将数据保存在OS中的

网友B:
如果没有flash,就必须在定制系统的时候,将应用做到OS映像文件中

触屏的校正值,可以保存在HIVE注册表中

USB的波特率设置,也可以保存在HIVE注册表中。

网友:
引用 网友A:
usb conection的波特率对应注册表的位置在哪?

请仔细看platform.reg 里面的设置

网友:
引用 网友B:
如果没有flash,就必须在定制系统的时候,将应用做到OS映像文件中

触屏的校正值,可以保存在HIVE注册表中

USB的波特率设置,也可以保存在HIVE注册表中。

恩。

网友:
HIVE注册表怎么实现啊!!!??

网友C:
我玩了N多年USB,还没听过USB的波特率设置呢,难道跟串口一样?

网友:
USB转串口?
引用 网友C:
我玩了N多年USB,还没听过USB的波特率设置呢,难道跟串口一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