wince下GPRS拨号!

楼主:
嘿 各位:我做了一个WINCE下面的GPRS拨号程序,采用的是WINCE RAS函数,但是现在遇到一个问题,由于RAS函数占用了串口,所以当有电话来时(通过硬件侦测到然后要OS通知),我需要将GPRS连接断开,调用RASHANGUP这个函数断开。然后打开串口接起电话。但是我发送ATA指令过了20多秒还是能接起电话(不断的有RING消息),
   我用的是SIMCOMM300的模块,问SIMCOM300的技术支持说,由于RASHANGUP这个函数发送了ATH这个指令,所以将GPRS和来电全部都断开了。我问他为什么还能接起电话,他说是因为同时断开慢但是没有真正的去断开。大家遇到过这样的问题吗?麻烦给点意见啊!

网友A:
为什么要断开连接再接电话呢

GRPS和打电话可以各占用一路串口

不会有冲突的

网友:
这个问题,是所有用手机模块做上网手机时,都会遇到的问题。
只能通过AT命令来直接控制断开GPRS链接,而不影响来电。

具体要去看AT命令。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为什么要断开连接再接电话呢

GRPS和打电话可以各占用一路串口

不会有冲突的

一个手机模块通过两个串口来控制?
且模块是否支持也难说的!

你的硬件是怎么设计的,模块是哪个型号?

网友:
硬件上还是接1路串口,用MUX虚拟出两路或者多路串口,可以同时进行拨号上网和打电话

LZ用的sim300是支持mux协议的,CE6和mobile都支持mux,CE5不支持,可以从CE6上移植

网友:
如果要支持多“串口”,就使用MUX吧,代码如suwyhoho所说;

不知道楼主想要什么?想要断开GPRS的时候同时断开电话嘛?还是不能理解GPRS断了为什么电话还没有断?
如果想要断,就再发一个ATH,如果不想断,正好可以工作了。。。。。。

网友:
偶先来看看,以后可能会要用到,

网友:
#1楼 你说的那个MUX是多路复用吧,我们现在的这个项目需求不能采用这个技术!
#2楼 利用RAS拨号系统已经占用了COM口了,我没法再打开下AT命令啊!

网友:
我现在采用的方法是 先调用RasHangup函数断开GPRS,然后打开串口,再发送ATA去接起电话,但是现在发了ATA以后要等20多秒才能接起来!

网友:
哦,明白问题了。
楼主想知道如何解决这20多秒才能接起来的原因。。。。
modem厂商如何说的?如果他那边没有好的解决方法,你这里一点办法都没有的。

网友:
楼主我遇到过着问题!问题是rasgugup这这个函数执行至少需要20-30秒时间,我测试过。但是你这样完全没必要,你可以虚拟个串口出来,专门用于接听电话!sim300有个叫max的东西,你可以研究下!

网友:
xuefeng_baggio 你好,你遇到过这样的问题吗?最后是怎么解决的呢?这个问题都困扰我很久了。

网友:
xuefeng_baggio 我的MSN是 rj_8486@msn.com QQ 88697950能否加一下,这个问题我找了很多资料都没有解决啊!
rasgugup应该不需要那么久吧,因为我拨打电话的时候就是先rasgugup,然后打开串口在发送ATH的,拨打电话没有问题的。
但是不知道为什么接电话就会有上面的问题!

网友:
xuefeng_baggio 我们这里也做了虚拟串口 但是发送指令没有回应。
还有你说的MAX是不是那个多路复用?

网友:
是的 rashungup确实要很长时间,你可以用evc调试看到需要多少秒?问题是我们没有像你这样做?mux就是上面各位牛人讲的多路复用?不过这个问题很多,需要你慢慢调试呢?

网友:
我的qq250360908 有问题可以加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