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让两个驱动共用一个全局变量

楼主:
我想在两个驱动里调用一个全局变量,并且 一个驱动调用这个变量并改变它,然后另外一个程序的这个变量也随之改变,不知道能做到这样吗??

网友:
可以将那个全局变量也包成一个dll,然后 export几个操作这些全局变量的function,这样的话可以加入信号量来保护这些变量,比如同步问题。
good luck!!!

网友:
那有没有简单些的办法啊

网友:
应该不难吧?没人会?

网友:
用同步线程,可以实现~

网友:
使用头文件共享,

BSP有例子的。

网友:
gooogman 还是很有经验的

网友:
这种情况大多数的系统中, 应是可以用别的机制来避免, 所以建议 lz 将使用的情境说出来, 或许大家可以想个更好的方法.

1. 用 Driver Global 的方式, 也就是 5F 所建议的, 但在 wince5.0 的 bsp 上已经快绝迹了.

2. CreateFileMapping + MapViewOfFile.

3. 若是在同一 process 内 (before wince5.0=>device.exe, after wince6.0=>kernel mode), 则想个办法取得其位址则可直接使用.

Paul, Chao @ Techware

网友:
可以在RAM区共同访问同一块内存地址,如同BSP中的ARGS,防止访问冲突等问题可以加临界段

网友:
多谢paul_chao大侠的详细解答。

网友:
请问gooogleman那个bsp的例子在哪,或是说如何在头文件共享?

谢谢!

网友:
共享内存

去考虑Windows下进程间数据共享的东东吧,这比较基础。

网友:
http://blog.eeworld.net/PerfectToday/archive/2009/08/19/4462720.aspx
通过DLL实现数据共享

实现

第一步:在DLL的.CPP文件中定义共享数据段

#pragma data_seg("SHARED_OPCDATASET")

/* volatile */ OPCDATASET  m_gOPCDATASET[OPCDATASET_MAX_LEN] = {0};

#pragma data_seg()

#pragma comment(linker,"/SECTION:SHARED_OPCDATASET,RWS")

第二步:将共享段变量导出

extern  "C"

{

//导出共享段变量

OPCDATASET_API OPCDATASET extern m_gOPCDATASET[OPCDATASET_MAX_LEN];

}

第三步:在不同进程中调用

#include "OPCDataSet.h"

#pragma comment(lib, "COPCDataSet.lib")

网友:
学习,很有用啊。

网友:
解决了,方法有点怪。就是把一个闲置的的寄存当标志。

网友:
你好,能告诉我下两个驱动如何共用一个全局变量吗?还是一头雾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