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AD采样的系统设计

楼主:
原先的产品是通过51单片机 AD 后通过串口发送到上位机,上位机显示采样结果。
现在的打算用ARM来处理,移植CE5到FLASH中。
设计时,位机用EVC或者VS2005开发这个没问题;
但是:
1、下位机如果用ADS开发,ADS的输出是运行在目标机裸机上的,CE移植的时候会覆盖掉吗?另外两者怎么协调工作呢?
2、下位机的作用通过PLATFORM BUIDER 来实现,完全抛开ADS,这样是否比较合理?

网友:
那些只是开发工具而已
只要构架设计就没问题。
ARM 采用CE5操作系统,实现AD采样只是添加了一个驱动而已。你熟悉ADS可以考虑先裸机测试驱动成功后再移植

网友A:
这种替换后是不是你就不用上位机了 或者下位机本身就可以显示数据并作一些过滤
具体情况不了解 不过觉得怎么开发都可以 只要在CE里写AD的驱动和采样发送程序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种替换后是不是你就不用上位机了 或者下位机本身就可以显示数据并作一些过滤
具体情况不了解 不过觉得怎么开发都可以 只要在CE里写AD的驱动和采样发送程序

不用上位机了,因为只是显示个曲线而已。
从工具角度考虑,抛弃ADS,用PB+VS2005应该完全可以搞定的,是吗。

网友:
问题没说清楚。因为ARM芯片功能已经非常强大,电路设计时原先的芯片已经不用了。不需要串口电平转换电路,编写CE驱动可以直接访问寄存器中的数据吗

网友:
受原先的设计方法影响所以思路有问题。直接问:假设你是CE或者LINUX驱动的编写高手,
1、底层的地址和操作系统的内存是否存在某种映射关系;
2、CE驱动是否可以直接访问底层的地址

网友:
ARM上,可以用过ADC驱动

网友:
帮顶。。linux下玩过AD,CE下没玩过

网友B:
想问下 楼主具体是想实现什么啊?
就是一个AD 采样 + 曲线显示吗?

如果是这样,完全可以不要OS,直接弄个ARM,直接跑程序,不移植任何OS都可以。

显示曲线,首先可以用LCD,一般有320*240的黑白图像LCD,或者TFT 都可以。

如果想要PC显示,只需要ARM通过UART --RS232,将采集的数据上传给PC,再在PC上线用VC等编写应用软件就OK/

网友:
引用 网友B:
想问下 楼主具体是想实现什么啊?
就是一个AD 采样 + 曲线显示吗?

如果是这样,完全可以不要OS,直接弄个ARM,直接跑程序,不移植任何OS都可以。

显示曲线,首先可以用LCD,一般有320*240的黑白图像LCD,或者TFT 都可以。

如果想要PC显示,只需要ARM通过UART --RS232,将采集的数据上传给PC,再在PC上线用VC等编写应用软件就OK/

呵呵,很好。其实是不用OS还好。
产品和PC的通信使用以太网,考虑以后产品的扩展和升级,所以采用OS了。
刚刚接触嵌入式,所以很多概念性的东西都不清楚。
象这样简单的一个AD采样项目,难道我还得用51模块去实现然后通过串口和CE OS通讯吗,这个我难以接受的;
OS和底层的交互都是通过驱动的。也就是说,在功能上驱动是连接底层设备(或者说目标设备)和OS的,问题是我想 目标设备 和 OS 共用一块ARM芯片和存储区域。所以这个目标设备应该没有程序空间没有PC指针的,比如就点亮一个LED,CE是用什么驱动呢。这个驱动怎样做到将LED的端口地址影射到OS的内存中呢,然后怎样读写寄存器呢。

网友:
有一点是否可以确定,如果决定使用OS,ADS写的东西就不能用上了(调试或者检验的功能不考虑的话),是不是?

网友:
ADS是单片解决工具,不考虑你是否移植系统的。
你的这种情况最简单的处理方法就直接把ARM当作PC得了。
当然,如果想用ARM做AD也可以的,要自己编写驱动的。LINUX下的话可以把驱动编到内核中去,CE不是很明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