谁能帮我分析一下,u-boot下载到S3C开发板上,串口没有什么信息

楼主:
我下载的地址是0x30000000 有公司提供的可以用没有什么问题
Hit any key to stop autoboot:  0
Booting Linux ...

NAND read: device 0 offset 0x0, size 0x200000

reading NAND page at offset 0x0 failed
Could not read entire image due to bad blocks
2097152 bytes read: ERROR
## Booting image at 32000000 ...
Bad Magic Number

我自己想移植一个U-boot,下载之后从nand flash启动一直没有什么信息,串口线没有什么问题,想不明白为什么,谁能分析一下有几中原因。我用的是S3C2440。

网友:
上面的显示是公司的程序,我下载 到开发板中显示的,自己的老是不显示任何信息,真郁闷

网友:
这个,你照着手册去做了吗,你的uboot看看大小,是不是真的uboot

网友:
1、NAND启动设置得是否正确
2、UBOOT的代码中是否有打印信息
3、UBOOT的代码是否超过了4K,且前4K内容中没有搬移后边数据的代码。
4、UBOOT中的代码是否正确,量下代码导致CPU工作异常。

建议使用AXD查看内存数据调试。

网友:
UBOOT的串口调试信息是从那个口出来的?串口接对了么?
你的UBOOT 程序对吗?
烧写方式 是否正确?

网友:
我也遇到过这个问题,可能是以下几个原因导致
1、你的内核编的不正确。
2、你的U-BOOT环境设置不对,你在U-BOOT下打下命令print,看你的U-BOOT环境变量是否设置正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