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E5下Transform Filter的开发问题

楼主:
我在CE5下面开发了H.264的解码器,用的DirectShow的架构。在Media Player里面播放的时候一切正常,当我按下了Pause按钮以后,图像暂停了,但是我的解码器却还在不停的接收从Splitter Filter过来的数据,并正常解码,然后送给Video Renderer,Video Renderer返回也是S_OK。也就是说,Pause状态下,Video Renderer并没有将我的解码器阻塞住。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碰到过这个问题,真心求教。
   而我相同的代码在Mobile上面试过完全正常!

网友:
Wince 的MediaPlayer 就是个垃圾,做的太烂!

网友:
呵呵,说的太对了。。我有种想砸掉它的冲动

网友:
Transform Filter  你从什么基类继承过来的,一般pause这种相应应该是基类做了的。

网友:
我是从CTransformFilter那边继承过来的。

    我在WinCE5模拟器和Mobile5模拟器对比调试了一下我的Filter,主要还是看了微软的Video Renderer是怎么来运行的。Video Renderer的CRenderer继承自CBaseRendererAsync类(代码在Quartz.dll里)。视频刷新是在工作线程里面进行的,线程函数CBaseRendererAsync::ThreadProc,代码在BaseClass里面的renbaseasync.cpp。当Pause了以后,线程函数并没有从WaitForMultiObjects这个循环中退出,而是继续在循环,这点WinCE5和Mobile5都相同。虽然没有其他事件发生,但是WaitForMultiObject会有一个超时响应。在超时响应中线程都相应的调用了CBaseRendererAsync::ScheduleQueuedSample这个函数。到这里WinCE5和Mobile5没有任何区别。但是在ScheduleQueuedSample函数中,区别就来了。在Pause状态下,Mobile5在ScheduleQueuedSample会因为m_bStreaming是FALSE而退出,但WinCE5的代码却没有判断m_bStreaming这个变量,这样会导致当前Sample已经显示的假象。于是,上游Filter会不停的把数据发过来。

    到这里我才发现Mobile5相比WinCE5的DirectShow有过一些改进,而上面的这个问题基本上可以确定WinCE5.0下Video Renderer确实不会阻塞Transform filter。另外我比较了一下Mobile5和CE5的BaseClass里面的源码,这个里面有很多改进。再比较了一下CE6.0和CE5.0,BaseClass下面的代码改进更多了,而且CE6下面Video Renderer是可以阻塞Transform filter的

网友:
不会吧,这样的话wince5的DShow不就是不能暂停了?
我没用过wince5,从ce6开始的,以前还没有注意这个,楼主这么角落都看到了

网友:
wince5的dshow并不是不能暂停,而是我们的decoder filter要响应相应的Pause的动作,当播放进入Pause时,自己将decoder阻塞住。一开始我也觉得奇怪,如果这是一个bug的话可微软的解码器却能工作很正常,比如WMV暂停的时候就很正常。WMV的解码器是用DMO写的,而MediaPlayer调用这个DMO的时候采用了IDMOWrapperFilter来使得Filter Graph能调用这个DMO,我怀疑是不是IDMOWrapperFilter做了相应的Pause功能。为了验证我的想法,我实现了一个DMO video decoder,发现在MediaPlayer里面工作的就很正常了。

    所以我觉得WinCE5下面写video decoder filter要注意Pause状态下自己要将自己阻塞住。ce5以上版本,包括mobile5都没有这个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