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几个触摸屏驱动的问题

楼主:
问几个触摸屏驱动的问题
一、我们如何用EVC应用程序去控制触摸屏驱动?我看老帖有人提到自己写触摸屏校验程序,这是如何实现的?

二、触摸屏抖动:我用笔针点应用程序的滚动条,发现滚动条会上下颤动,我在把另外一个BSP的NK放到同一个机子上,不会抖动,于是我把可行的BSP的触摸屏驱动代替有问题的触摸驱动,但是还是会抖动,奇怪了,你有何见解?请指点一下,我看你以前回的帖子都是从软件和硬件分析了,讲的非常好。再次麻烦你了。

网友:
是不是我问的问题很蹩脚。大家都不愿意说呢?

网友:
1,你所说的控制我不知道指的是什么,至于触摸屏矫正,只是运算完以后,把数据写入注册表而已,驱动会从注册表读取矫正数据。

网友:
我表达欠佳,版主

我的意思就是自己写个应用程序,来校正触摸屏,我只会弄流驱动,像本机驱动这种东西,不会弄。

网友A:
BSP下public有触摸屏校准应用程序源代码,我们刚刚才用滴。。。

网友:
校准wince不是自带了代码了吗,为什么还要再写过。
抖动或许跟注册表里面的校准数据有关系。我也遇到过,不记得后来怎么好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BSP下public有触摸屏校准应用程序源代码,我们刚刚才用滴。。。

o ?能否把路径发给我看看,这些本机驱动是如何操作的。

网友B:
触摸屏矫正程序严格的说不是一个驱动。

网友:
引用楼主 gooogleman 的帖子:
问几个触摸屏驱动的问题
一、我们如何用EVC应用程序去控制触摸屏驱动?我看老帖有人提到自己写触摸屏校验程序,这是如何实现的?

二、触摸屏抖动:我用笔针点应用程序的滚动条,发现滚动条会上下颤动,我在把另外一个BSP的NK放到同一个机子上,不会抖动,于是我把可行的BSP的触摸屏驱动代替有问题的触摸驱动,但是还是会抖动,奇怪了,你有何见解?请指点一下,我看你以前回的帖子都是从软件和硬件分析了,讲的非常好。再次…

触摸屏校正应该算是应用层了。按照MSDN标准提示,应该是调用一堆标准的函数,然后在屏上画十字(可以画别的),然后获得的坐标值保存就行。
要是问校正原理,倒是清楚,可从没做过。

你这问题就诡异了。四个角落的触摸情况如何?在驱动中加打印信息,看看驱动获得的坐标点是不是就在漂移?先判断是由驱动引起的还是由系统引起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触摸屏矫正程序严格的说不是一个驱动。

我就是说是个应用程序啊。我不知道应用程序和本机驱动该怎么调用啊。

那个校正程序源码我没有找到。

不过我想请教个电压值转换为坐标的函数的一些问题。

//------------------------------------------------------------------
// 把电压转换为坐标
// 函数参数为电压值
//------------------------------------------------------------------

#define TSP_MINX                                                85
#define TSP_MINY                                                105

#define TSP_MAXX                                                1000//965
#define TSP_MAXY                                                1000//98

#define TSP_LCDX                                                (LCD_XSIZE_TFT * 4)
#define TSP_LCDY                                                 (LCD_YSIZE_TFT * 4)
PRIVATE void
TSP_TransXY(INT *px, INT *py)
{
        *px = (*px - TSP_MINX) * TSP_LCDX / (TSP_MAXX - TSP_MINX);
        *py = (*py - TSP_MINY) * TSP_LCDY / (TSP_MAXY - TSP_MINY);

        if (*px  <        0) *px = 0;
        if (*px >= TSP_LCDX) *px = TSP_LCDX - 1;

        if (*py  <        0) *py = 0;
        if (*py >= TSP_LCDY) *py = TSP_LCDY - 1;
}

我的是3.5寸的屏幕。
下面的几个参数的取值是由什么决定的?感觉挺怪的。
#define TSP_MINX                                                85
#define TSP_MINY                                                105

#define TSP_MAXX                                                1000//965
#define TSP_MAXY                                                1000//98

网友:
关注,不过我改成
#define TSP_MINX 0
#define TSP_MINY 0

#define TSP_MAXX 1023
#define TSP_MAXY 1023

也没有问题,实际上就只是把0~1023个点转化到0~LCD_XSIZE_TFT * 4和0~LCD_YSIZE_TFT * 4上

觉得那样做没什么道理

网友:
我改过,但是越改越糟糕的。

网友:
我觉得可能和触摸屏有关,他那样是把靠近触摸屏边上的点都扔掉了

网友:
发现这玩意看没有什么用,要使用调试手段慢慢体会。

等过段时间把KITL整好了就弄弄。

网友:
引用 网友C:
关注,不过我改成
#define TSP_MINX 0
#define TSP_MINY 0

#define TSP_MAXX 1023
#define TSP_MAXY 1023

也没有问题,实际上就只是把0~1023个点转化到0~LCD_XSIZE_TFT * 4和0~LCD_YSIZE_TFT * 4上

觉得那样做没什么道理

这些都是边界参数,修改影响不大的。因为你是同一板子不同NK,所以排除硬件的问题。我想可以修改一下ADC采样的频率,以及DELAY的时间,看有没有效果。

网友:
基本是这样了。

开始电源管理的东西了。

网友D:
gooogleman:那点击滚动条抖动的问题后来到底是如何解决的

网友:
引用 网友D:
gooogleman:那点击滚动条抖动的问题后来到底是如何解决的

呵呵。我换个驱动就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