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S3C6410从SD"启动设置"和"操作"问题

楼主:
关于S3C6410从SD"启动设置"和"操作"问题,好像三星也没有说从SD卡启动可以不要NOR FLASH和NAND FLASH,
也没有提到如何把那些*.bin和*.nb0放到SD卡中,是不是直接支持NK也放到SD卡中从SD启动。不知道大家有没有
这方便的操作文档。

编译完了生成了一下文件:
EBOOT.nb0

IROM_SDMMCBoot.nb0
IROM_SDMMCStepldr.nb0

NK.nb0
STEPLDR.nb0

不知道从SD卡启动需要如何烧写?烧写那些?如何操作步骤?

网友:
有搞过2450的SD卡启动的人也可以给点意见啊

网友:
我现在从SD卡通道1启动的,设置为下:
XSELNAND    OM[4:0]   GPN[15:13]
  X         1111X       111           SD/MMC(CH1)

首先我是把IROM_SDMMCBoot.bin,IROM_SDMMCStepldr.nb0,NK.bin都烧写到了SD卡中

但是有个很奇怪的现象:我用PC看SD卡使用多少空间时,发现只适用了60K多以点点,如果我从NOR FLASH启动然后下载IROM_SDMMCBoot.nb0到内存,倒数5秒后,NK却起来了。

现在唯一的问题是,上述设置后SD卡起不来。
只有下了IROM_SDMMCBoot.nb0才能从SD卡起来。SD卡里面的IROM_SDMMCStepldr.nb0和IROM_SDMMCBoot.bin没有跑起来,如果这两个东西跑起来了,SD卡启动就没问题了。

网友:
怎么没人回帖呢?

自己顶一下~~~~~~~~~~~

网友:
三星有对应的文档与代码,你去要到来!

网友:
我都已经生成了镜像
IROM_SDMMCBoot.nb0
IROM_SDMMCStepldr.nb0

现在都烧写到SD卡中,但是按照三星文档设置就是起不来。

网友:
不知道楼主的硬件有没有设置,从SD启动的话,是需要在硬件上进行设置的。

网友:
我现在从SD卡通道1启动的,硬件设置如下:
XSELNAND    OM[4:0]  GPN[15:13]
  X          1111X      111          SD/MMC(CH1)

网友:
按照三星的文档,我重新启动系统应该是起来了才对,为什么不行?

网友:
现在主要是EBOOT没有跑起来,不知道为什么没有跑起来,这个BSP包是2月份的。
如果我从NOR FLASH 启动的话,下一个EBOOT.nb0倒数5秒后就可以把NK加载起来。

网友:
SD卡启动的硬件设置为:
om4:0      GPC5  GPC6  GPC7

01000       0     0     0

哪有你说的什么GPN[15:13]啊?!

网友:
这个不能是,直接把文件放在sd 卡里面。要用专门的工具导入到sd 卡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