建立socket失败,系统资源用完,这个是什么原因啊,如何 ...

楼主(2009-12-15):
建立socket失败,系统资源用完,这个是什么原因啊,如何处理?
FtpConnect SUCC!
FTPLIB: socket fail, errno=55
FATAL ERROR! FAIL TO CREATE SOCKET, SYS SOURCE MAY BE NOT ENOUGH! FtpConnect SUC
C!
这个信息应该是FTP已经建立成功了,但是socket失败,而且占用资源没有释放的缘故,要强行释放吗?
原因
而且
error
如何
资源

网友A:
是否需要设置SO_REUSEADDR套接口属性?

网友B:
说明你程序中用的fd比较多、文件描述符fd用完了,可以更改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