像路由器里的管理页面是怎么做的?

楼主:
今天有人问我路由路里的管理网页是怎么做的,我想来想去也不知是怎么做的?

大家有谁知道的,能解释一下吗?

这种嵌入式系统的网页和我们平常做的桌面浏览网页有什么区别吗?大致是怎么制作的呢?

网友A:
一般是由一个特定的软件,通常是命令方式,将网页的文件(如html)转换成二进制的方式(不是简单的转换)。然后和路由器的固件合在一起。当用户访问路由器的80端口时。路由器把这些网页通过网络发送到用户的IE,这样就完成了。

网友:
能讲的再详细点吗?比如那个特定的软件名称,我去Google下。
引用 网友A:
一般是由一个特定的软件,通常是命令方式,将网页的文件(如html)转换成二进制的方式(不是简单的转换)。然后和路由器的固件合在一起。当用户访问路由器的80端口时。路由器把这些网页通过网络发送到用户的IE,这样就完成了。

网友:
顶一下,没人知道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