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教HCF4051B电源怎么接啊

楼主:
看了数据资料,也没有弄明白,VEE,vSS怎么接
电源供电有几种接法?
我刚开始接了vdd=+5v
vss=vee=0 给控制信号开关不通
又把+5v改成12v还不行
一定要接负电源吗
我那没有负电源
谢谢了

网友A:
INH要接地!电压5-15V均可,VSS VEE接地!

网友:
引用 网友A:
INH要接地!电压5-15V均可,VSS VEE接地!

只接正5v,vss vee 接地
可以通过交流信号吗?

网友:
INH(6脚)接地,7脚接-12V,16脚接+12V,可以通过交流信号

网友:
VSS是逻辑地,VEE是模拟参考负电压,可以接地,也可以接一个负电源,以保证模拟信号电压适用范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