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sjf6410.exe怎么烧不了外接的K9F2G08?那个地方配置 ...

楼主(2009-05-13):
我的sjf6410.exe怎么烧不了外接的K9F2G08?那个地方配置不对?还是sjf6410.exe不支持烧写K9F2G08?
我的sjf6410.exe怎么烧不了外接的K9F2G08?那个地方配置不对?还是sjf6410.exe不支持烧写K9F2G08?
配置

网友A:
sjf6410.exe可以读到6410的CPU ID号,选择sjf6410.exe的第6项也可以读到K9F2G08的ID号。但为什么烧写完读取K9F2G08的内容没有变化呢?没烧进去?硬件线没配置对?还是?

网友B:
有人说要配置OM[4:0]和GPN[15:13]不知道是不是对的

网友C:
6410下的JTAG烧写的PC端的驱动应该跟6400下的是一样的吧?我现在用的是烧6400的JTAG驱动。

网友D:
顶起来一下

网友E:
基本搞定了,就是启动不了,串口什么消息都没有。

网友F:
要换成Old JTAG Connection位定义,New JTAG Connection位定义不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