VirtualCopy在WinCE6下面不能用

楼主:
在wince6下面写一个应用程序,要访问物理地址,发现不能用VirtualCopy,返回错误时87,表示参数错误
代码如下:

        LPVOID VIDEO_BUFFER=VirtualAlloc(
                0,
                0x1000,
                MEM_RESERVE,
                PAGE_NOACCESS);

        VirtualAlloc(
                VIDEO_BUFFER,
                0x1000,
                MEM_COMMIT,
                PAGE_READWRITE);

        bool temp=VirtualCopy((LPVOID)VIDEO_BUFFER,(LPVOID)((0x57400000)/256),700*400*3,PAGE_READWRITE | PAGE_NOCACHE | PAGE_PHYSICAL);
        int gg=GetLastError();

网友A:
WinCE6.0的应用程序不能直接访问物理地址了吧?
你可以写个简单的流驱动来实现。

网友:
引用 网友A:
WinCE6.0的应用程序不能直接访问物理地址了吧?
你可以写个简单的流驱动来实现。

对头,貌似wince6.0可以把驱动放在内核态或者用户态。

网友:
wince6好像可以用一些函数来替代
VirtualAllocCopyEx
VirtualCopyEx
VirtualAllocEx

但是这些函数中的一些参数不是很明白
BOOL VirtualCopyEx(
    HANDLE hDstProc,
    LPVOID lpvDest,
    HANDLE hSrcProc,
    LPVOID lpvSrc,
    DWORD cbSize,
    DWORD fdwProtect
);
hDstProc
[in] Handle to the destination process.

lpvDest
[in] Pointer to the destination memory, which must be reserved.

hSrcProc
[in] Handle to the source process.

这两个handle怎么填的?
例如我现在要往物理地址0x58000000写如大小为0x1000字节的东西,怎么办?

网友:
不想通过驱动来做,想通过应用程序访问物理内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