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来找茬儿之——PLI程序编译装载后modelsim崩溃

楼主:
今天写了个pli程序,编译、生成dll文件都没有问题,就是仿真装载过程中,modelsim崩溃,请大家给分析一下,这是什么病,怎么治!源码如下:
top.v

`timescale 1ns/1ns
module top(clk,AM,AS,WRITE,IACK,LWORD,DS0,DS1,DTACK,BERR,RETRY,AB,DB,SYSRESET);
  output clk;
  output[5:0] AM;
  output AS;
  output WRITE;
  output IACK;
  output LWORD;
  output DS0;
  output DS1;
  output DTACK;
  output BERR;
  output RETRY;
  output [31:1] AB;
  output [31:0] DB;
  output SYSRESET;

  reg clk;
  reg [5:0] AM;
  reg AS;
  reg WRITE;
  reg IACK;
  reg LWORD;
  reg DS0;
  reg DS1;
  reg DTACK;
  reg BERR;
  reg RETRY;
  reg [31:1] AB;
  reg [31:0] DB;
  reg SYSRESET;
  initial
  begin
    $clkGen(clk);
    assign SYSRESET = 0;
    assign WRITE = 1;
    #20 assign SYSRESET = 1;
  end

  always @(posedge clk)
  begin
    // Connect the Master
    $simMaster(AM,AS,WRITE,IACK,LWORD,DS0,DS1,AB,DB,SYSRESET,DTACK,BERR);
    // Connect the Slave
    //simSlave slave(.clk(clk),.Write(WRITE),.DTACK(DTACK),.AB(AB),.DB(DB));

  end

endmodule

clkGen.c:
#include "acc_user.h"
#include "veriuser.h"
#include

// Define the ON and OFF time of clock
#define PERIOD  5

extern int clkGen();
extern int clkInit();
extern int clkReactive (int data, int reason, int paramvc);

// Data structure
struct clkData {
  int clk;
  int clkCnt;
};
struct clkData *data;

// Main routine which toggles the clock
int clkGen ()
{
        acc_initialize();
        // Get the stored workarea
        data = ( struct clkData * )tf_igetworkarea(tf_getinstance());
        if (data->clkCnt == PERIOD)
        {
                data->clk = (data->clk == 0) ? 1 : 0;
                data->clkCnt = 0;
                io_printf("%d Current clk = %d\n",tf_gettime(), data->clk);
                // Drive the clock signal in HDL
                tf_putp (1, data->clk);
        }
        else
        {
                data->clkCnt ++;
        }
        tf_setdelay(1);
        acc_close();
        return 0;
}

// checktf() routine
// This function inits the objects and also stores the object in workarea
int clkInit()
{
        acc_initialize();
        data = ( struct clkData * )malloc( sizeof( struct clkData ) );
        data->clkCnt = 0;
        data->clk    = 0;
        tf_setworkarea(data);
        acc_close();
        return 0;
}

// misctf() routine
// This routine is called after 1 tick
int clkReactive (int data, int reason, int paramvc)
{
        acc_initialize();
        // if callback reason is reactive, then call clkGen function
        if (reason == reason_reactivate)
        {
                clkGen();
                // Set the callback delay to 1 tick
        }
        acc_close();
        return 0;
}

s_tfcell veriusertfs[] = {
   {usertask, 0, clkInit, 0, clkGen, clkReactive, "$clkGen"},
   {0}
};

simMaster.c:
#include "acc_user.h"
#include "veriuser.h"
#include
#include
#include

// Data structure
typedef struct myMaster
{
    handle WRITE;
    handle SYSRESET;
        int error;
        int error_time;
        int numCount;
        int indexCount;
        int state;
        int write_value;
        int sysreset_value;
        int regAdd[10];
} myMaster_s,*myMaster_p;

myMaster_p master;

int master_checktf()
{
        acc_initialize();
        FILE *fp;
        master = (myMaster_p ) malloc (sizeof(myMaster_p));
        master->error = 0;
        master->error_time = 0;
        master->state = 0;
        master->numCount = 0;
        master->indexCount = 0;
        master->write_value = 0;
        master->sysreset_value = 0;
        fp =  fopen("data.txt", "r");
        if(fp == NULL)
        {
           return 0;
        }
        else
        {
           while(!feof(fp))
           {
               fscanf(fp,"%d",&(master->regAdd[master->numCount]));
               master->numCount = master->numCount +1;
           }
        }
        fclose(fp);
    tf_setworkarea((char *)master);
        acc_close();
        return 0;
}

//
int master_calltf(int data, int reason)
{
        acc_initialize();
        io_printf("------------------%2d enter master_calltf-----------------\n",tf_gettime());
        tf_synchronize( );
        acc_close();
        return 0;
}

void masterState()
{
    master = (myMaster_p ) tf_igetworkarea(tf_getinstance());
        master->WRITE = acc_handle_tfarg(3);
        master->write_value = value_str_to_int(acc_fetch_value(master->WRITE, "%d", 0));
        master->SYSRESET = acc_handle_tfarg(10);
        master->sysreset_value = value_str_to_int(acc_fetch_value(master->SYSRESET, "%d", 0));
    io_printf("------------------%2d enter masterState--------------------\n",tf_gettime());
        if(master->sysreset_value == 0)
        {
            //AM = 0
            tf_putp(1,0);
            //AS = 1
                tf_putp(2,1);
                //LWORD = 1
                tf_putp(5,1);
                //DS0 = 1
                tf_putp(6,1);
                //DS1 = 1
                tf_putp(7,1);
                //AB = 0
                tf_putp(8,0);
        }
        else if(master->indexCount < master->numCount)
        {
                switch(master->state)
                {
                //IDLE
                case 0:
                {
                        //AM = 09H
                        tf_putp(1,9);
                        //AS = 0
                        tf_putp(2,0);
                        //LWORD = 0
                        tf_putp(5,0);
                        //DS0 = 0
                        tf_putp(6,0);
                        //DS1 = 0
                        tf_putp(7,0);
                        //AB = regADD[indexcount]
                        tf_putp(8,master->regAdd[master->indexCount]);//AB
                        master->indexCount = master->indexCount + 1;
                        io_printf("**************addr placed on bus**************************\n",tf_gettime());
                        if(master->write_value == 0)
                        {
                                master->state = 1;
                        }
                        else
                        {
                                master->state = 2;
                        }
                        break;
                }
                case 1://WAIT_READ

                        break;
                case 2://READ
                        break;
                default:
                        master->state = 0;//IDLE
                        break;
                }
        }
        else
        {
                tf_dofinish();
        }
        display(master);
}

// misctf() routine
//
int master_misctf (int data, int reason, int paramvc)
{
        acc_initialize();
        io_printf("--------------%2d enter master_misctf---------------------\n",tf_gettime());
        if (reason == reason_synch)
        {
                // Call the masterState to modify state
                masterState ();
        }
        // Print simulation stats when $finish is called
        if (reason == reason_finish)
        {
                master = (myMaster_p ) tf_igetworkarea(tf_getinstance());
                io_printf("=========================================\n");
                if (master->error != 0)
                {
                        io_printf (" Simulation : FAILED\n");
                        io_printf ("   Mismatched %d\n",master->error);
                        io_printf ("   First Mismatch at time %d\n", master->error_time);
                }
                else
                {
                        io_printf (" Simulation : PASSED\n");
                }
                io_printf("=========================================\n");
        }
        acc_close();
        return 0;
}

int value_str_to_int(char * value)
{
    if((strcmp(value,"0"))==0)
    {
        return 0;
    }
    else if((strcmp(value,"1"))==0)
    {
        return 1;
    }
    else
    {
        return -1;
    }
}

//display message
int display(myMaster_p master)
{
    io_printf("--------------current time           = %2d----------------\n",tf_gettime());
    io_printf("--------------master->numCount       = %2d----------------\n",master->numCount);
    io_printf("--------------master->indexCount     = %2d----------------\n",master->indexCount);
    io_printf("--------------master->state          = %2d----------------\n",master->state);
    io_printf("--------------master->write_value    = %2d----------------\n",master->write_value);
    io_printf("--------------master->sysreset_value = %2d----------------\n",master->sysreset_value);
    return 0;
}

s_tfcell veriusertfs[] = {
   {usertask, 0, master_checktf, 0, master_calltf, master_misctf, "$simMaster"},
   {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