Wince系统二次开发地图,可以使用什么软件

楼主:
wince5.0自己定制的系统,使用PXA270内核CPU,之前选择的MapX Mobile无法再该系统上安装,请介绍下大家平时在Wince系统上都用什么软件开发地图数据。

网友A:
MapX Mobile是什么?

网友:
MapX Mobile是mapinfo 公司针对移动开发平台设计的开发组件,能够在Poceket PC上运行,我在别个手机上尝试安装成功(mobile 6.1),但是针对自己用PB5.0定制的wince内核,总是提示系统不兼容。安装后不能运行。

网友:
引用 网友A:
MapX Mobile是什么?

郭兄  你不是做地图方面的吗/

----
地图这种专业的东西真没搞过,    不过一般wince的软件是用VS2005、EVC等 visual studio系列软件开发的

网友:
买地图引擎呗,很多

网友:
--------------------4楼---买地图引擎呗,很多

什么地图引擎,我现在正在考虑是购买esupmap,但担心能否在本人定制的PB 上运行。

--------------------3楼--- 不过一般wince的软件是用VS2005、EVC等 visual studio系列软件开发的

我现在是用EVC开发的程序。我的问题是应该现在用什么组件式软件做二次开发,比如mapx之类,但是可以用在wince 5.0平台上的(mapx不能用在,只能在pc环境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