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绘制一个灰色图标

楼主(2009-08-21):
如何绘制一个灰色图标
CDC::DrawState 可以将正常图标变灰输出,但是,在WINDOWS CE下,这个函数不可用
有什么办法 不需要再准备一副灰色ICON资源,而直接把这个图标变灰输出?
达到 CDC::DrawState 一样的效果?
效果
如何
资源

网友A:
BOOL CDC::DrawState(
CPoint pt,
CSize size,
HICON hIcon,
UINT nFlags,
CBrush* pBrush = NULL
);
nFlags = DSS_DISABLED 就可以变灰一个图标输出
WINDOWS CE 没有 CDC::DrawState()函数
怎样不用准备一副变灰的图标,调用函数,达到同样的效果?

网友B:
那就自己编码实现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