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2410唤醒的疑惑

楼主:
我使用的平台是2410 ,系统为CE5.0   ,在做电源管理的时候遇到了如下的问题
1、能够休眠。
经过fw.s中的CPUPOWEROFF后系统可以确定是休眠了,理由是:PWREN 脚为低,CLK0,CLK1,SCK也都为低,虽然我没有把内核的1.8V分开,但是系统的电流确实降了,NORMAL的时候是100个,POWER OFF后是50

2、能唤醒,但是无法恢复休眠前的状态
通过按下EINT0按键可以唤醒CPU,电流也上来了,PWREN,SCK为高,CLK,SCK电压为1.75V,而且Bootloader也能够判断是从POWER OFF上电的,所以能够进入到BOOT的唤醒处执行代码,唤醒的代码是我从eeworld中关于2440唤醒的贴子中 COPY的,我想应该移植到2410上来(略微的改动了一点代码)。

但是现在遇到的问题是,我用LED跟踪代码的时候发现程序老是跳到BringUpWinCE处,而没有执行恢复过程,从代码来看是在校验SDRAM里面保存的数据的时候没有通过,即
    ldr     r1, [r3], #4                        ; compute the checksum.
    and     r1, r1, #0x1
    mov     r1, r1, LSL #31
    orr     r1, r1, r1, LSR #1
    add     r2, r2, r1
    subs    r0, r0, #1
    bne     %b30

    ldr    r0,=GSTATUS3
    ldr    r3, [r0]                        ; get the Sleep data checksum from the Power Manager Scratch pad register
    cmp    r2, r3                          ; compare to what we saved before going to sleep
    bne    BringUpWinCE                    ; bad news - do a cold boot
没有通过,这个可能会是什么原因造成的呢?我已经改过了
SLEEPDATA_BASE_VIRTUAL          EQU        0xac058000                ; keep in sync w/ config.bib
SLEEPDATA_BASE_PHYSICAL         EQU        0x3c058000
但是依然过不去,希望坛子里的各位给帮忙看下,谢谢

楼下是我的详细代码,我知道可能程序有点儿多,很少有能耐心看的,但是没办法,真的没折了,如果可以的话我可以拿资料换代码,比如核心板图,RFID方案,RF无能通信方案等,呵呵,没办法了,只能这样了

网友:
fw.s

; Data Cache Characteristics.
;
DCACHE_LINES_PER_SET_BITS       EQU     6
DCACHE_LINES_PER_SET            EQU     64
DCACHE_NUM_SETS                 EQU     8
DCACHE_SET_INDEX_BIT            EQU     (32 - DCACHE_LINES_PER_SET_BITS)
DCACHE_LINE_SIZE                EQU     32

SLEEPDATA_BASE_VIRTUAL          EQU        0xac058000                ; keep in sync w/ config.bib
SLEEPDATA_BASE_PHYSICAL         EQU        0x3c058000

;**
; * CPUPowerOff - OFF button handler(Called from OEMPowerOff() in cfw.c)
; *     This routine is invoked when the OFF button is pressed. It is responsible
; *        for any final power off state and putting the cpu into standby.
; *
; *        Entry        none
; *        Exit        none
; *        Uses        r0-r3
; *

    LEAF_ENTRY CPUPowerOff

    ; 1. Save register state and return address on the stack.
    ;
    stmdb   sp!, {r4-r12}
    stmdb   sp!, {lr}
;    b .

    ; 2. Save MMU & CPU Registers to RAM.
    ;
    ldr     r3, =SLEEPDATA_BASE_VIRTUAL         ; base of Sleep mode storage

    ldr     r2, =Awake_address
    str     r2, [r3], #4                        ; save resume function address (virtual).

    mrc     p15, 0, r2, c1, c0, 0
    ldr     r0, =MMU_CTL_MASK
    bic     r2, r2, r0
    str     r2, [r3], #4                        ; save MMU control data.

    mrc     p15, 0, r2, c2, c0, 0
    ldr     r0, =MMU_TTB_MASK
    bic     r2, r2, r0
    str     r2, [r3], #4                        ; save TTB address.

    mrc     p15, 0, r2, c3, c0, 0
    str     r2, [r3], #4                        ; save domain access control.

    str     sp, [r3], #4                        ; save SVC mode stack pointer.

    mrs     r2, spsr
    str     r2, [r3], #4                        ; save SVC status register.

    mov     r1, #Mode_FIQ:OR:I_Bit:OR:F_Bit     ; enter FIQ mode, no interrupts.
    msr     cpsr, r1
    mrs     r2, spsr
    stmia   r3!, {r2, r8-r12, sp, lr}           ; save the FIQ mode registers.

    mov     r1, #Mode_ABT:OR:I_Bit:OR:F_Bit     ; enter ABT mode, no interrupts.
    msr     cpsr, r1
    mrs            r0, spsr
    stmia   r3!, {r0, sp, lr}                   ; save the ABT mode Registers.

    mov     r1, #Mode_IRQ:OR:I_Bit:OR:F_Bit     ; enter IRQ mode, no interrupts.
    msr     cpsr, r1
    mrs     r0, spsr
    stmia   r3!, {r0, sp, lr}                   ; save the IRQ Mode Registers.

    mov     r1, #Mode_UND:OR:I_Bit:OR:F_Bit     ; enter UND mode, no interrupts.
    msr     cpsr, r1
    mrs     r0, spsr
    stmia   r3!, {r0, sp, lr}                   ; save the UND mode Registers.

    mov     r1, #Mode_SYS:OR:I_Bit:OR:F_Bit     ; enter SYS mode, no interrupts.
    msr     cpsr, r1
    stmia   r3!, {sp, lr}                       ; save the SYS mode Registers.

    mov     r1, #Mode_SVC:OR:I_Bit:OR:F_Bit     ; back to SVC mode, no interrupts.
    msr     cpsr, r1

   ; 3. Compute the checksum on SleepData (verify integrity of data after resume).
   ;
    ldr     r3, =SLEEPDATA_BASE_VIRTUAL         ; get pointer to SLEEPDATA.
    mov     r2, #0
    ldr     r0, =(SLEEPDATA_SIZE-1)                 ; get size of data structure (in words).
30
    ldr     r1, [r3], #4                        ; compute the checksum.
    and     r1, r1, #0x1
    mov     r1, r1, LSL #31
    orr     r1, r1, r1, LSR #1
    add     r2, r2, r1
    subs    r0, r0, #1
    bne     %b30

    ldr     r0, =vGPIOBASE
    str     r2, [r0, #oGSTATUS3]                ; save the checksum in the Power Manager Scratch pad register.

    ; 4. Mask and clear all interrupts.
    ;
    ldr     r0, =vINTBASE
    mvn     r2, #0
    str     r2, [r0, #oINTMSK]
    str     r2, [r0, #oSRCPND]
    str     r2, [r0, #oINTPND]

    ; 5. Flush caches and TLBs.
    ;
    bl      ARMClearUTLB
    bl      ARMFlushICache
    ldr     r0, = (DCACHE_LINES_PER_SET - 1)
    ldr     r1, = (DCACHE_NUM_SETS - 1)
    ldr     r2, =  DCACHE_SET_INDEX_BIT
    ldr     r3, =  DCACHE_LINE_SIZE
    bl      ARMFlushDCache

    ; 6. Set external wake-up interrupts (EINT0-2: power-button and keyboard).
    ;
    ldr     r0, =vGPIOBASE
    ldr     r1, =0x550a
    str     r1, [r0, #oGPFCON]

;   ldr     r1, =0x55550100
;   str     r1, [r0, #oGPGCON]

    ; 7. Switch to power-off mode.
    ;
        ldr         r0, =vMISCCR                        ; hit the TLB
        ldr                r0, [r0]
        ldr         r0, =vCLKCON
        ldr                r0, [r0]

    ; **These registers are used later during power-off.
    ;
    ldr     r0, =vREFRESH
    ldr     r1, [r0]                            ; r1 = rREFRESH.
    orr     r1, r1, #(1 << 22)

    ; **These registers are used later during power-off.
    ;
    ldr     r2, =vMISCCR
    ldr     r3, [r2]
    orr     r3, r3, #(7 << 17)                  ; make sure that SCLK0:SCLK->0, SCLK1:SCLK->0, SCKE=L during boot-up.

    ; **These registers are used later during power-off.
    ;
    ldr     r4, =vCLKCON
    ldr     r5, =0x7fff8                        ; power-off mode.

;;;;;;;;;;;;;;;;;;;;;;;;;;;;;;;;;;;;;;;;;;;;;;;;;;;;;;;;;;;;;;;;;;;;;;;;;;;;;;;;;;;;;
; WinCE 3.00 assembler has some problem about ALIGN instruction.
; Sometimes it is not working in cache mode. So I modify to jump to ROM area.
; If the rom is EBOOT, the target address is 0x92001004.
; Else if the rom is NAND, the target address is 0x92000004.

;        ldr                r8, =0xEA000000
;        add                r8, r8, #0x3f0
;        add                r8, r8, #0xe                ; make value to 0xEA0003FE

;        ldr                r6, =0x92000000                ; make address to 0x9200 1004 or 0x9200 0004

;        ldr     r7, [r6]                        ; Check ROM Address data, if 0xEA0003FE, it is EBOOT
;        cmp                r7, r8
;        bne                %f50
;        add                r6, r6, #0x1000                ; Because eboot startup code is located at 0x1000.
;50
;        add                r6, r6, #0x4                ;
;        mov     pc, r6                                ; jump to Power off code in ROM

;;;;;;;;;;;;;;;;;;;;;;;;;;;;;;;;;;;;;;;;;;;;;;;;;;;;;;;;;;;;;;;;;;;;;;;;;;;;;;;;;;;;;

        b       SelfRefreshAndPowerOff

        ALIGN   32                      ; for I-Cache Line(32Byte, 8 Word)

SelfRefreshAndPowerOff                ; run with Instruction Cache's code
        str     r1, [r0]                ; Enable SDRAM self-refresh
        str                r3, [r2]                ; MISCCR Setting
        str     r5, [r4]                ; Power Off !!
        b       .

; This point is called from EBOOT's startup code(MMU is enabled)
;       in this routine, left information(REGs, INTMSK, INTSUBMSK ...)

Awake_address

;       1. Recover CPU Registers

        ldr     r3, =SLEEPDATA_BASE_VIRTUAL                ; Sleep mode information data structure
        add     r2, r3, #SleepState_FIQ_SPSR
        mov     r1, #Mode_FIQ:OR:I_Bit:OR:F_Bit ; Enter FIQ mode, no interrupts
        msr     cpsr, r1
        ldr     r0,  [r2], #4
        msr     spsr, r0
        ldr     r8,  [r2], #4
        ldr     r9,  [r2], #4
        ldr     r10, [r2], #4
        ldr     r11, [r2], #4
        ldr     r12, [r2], #4
        ldr     sp,  [r2], #4
        ldr     lr,  [r2], #4

;        mov     r1, #Mode_ABT:OR:I_Bit:OR:F_Bit ; Enter ABT mode, no interrupts
        mov     r1, #Mode_ABT:OR:I_Bit                        ; Enter ABT mode, no interrupts
        msr     cpsr, r1
        ldr     r0, [r2], #4
        msr     spsr, r0
        ldr     sp, [r2], #4
        ldr     lr, [r2], #4

;        mov     r1, #Mode_IRQ:OR:I_Bit:OR:F_Bit ; Enter IRQ mode, no interrupts
        mov     r1, #Mode_IRQ:OR:I_Bit                        ; Enter IRQ mode, no interrupts
        msr     cpsr, r1
        ldr     r0, [r2], #4
        msr     spsr, r0
        ldr     sp, [r2], #4
        ldr     lr, [r2], #4

;        mov     r1, #Mode_UND:OR:I_Bit:OR:F_Bit ; Enter UND mode, no interrupts
        mov     r1, #Mode_UND:OR:I_Bit                        ; Enter UND mode, no interrupts
        msr     cpsr, r1
        ldr     r0, [r2], #4
        msr     spsr, r0
        ldr     sp, [r2], #4
        ldr     lr, [r2], #4

;        mov     r1, #Mode_SYS:OR:I_Bit:OR:F_Bit ; Enter SYS mode, no interrupts
        mov     r1, #Mode_SYS:OR:I_Bit                        ; Enter SYS mode, no interrupts
        msr     cpsr, r1
        ldr     sp, [r2], #4
        ldr     lr, [r2]

;        mov     r1, #Mode_SVC:OR:I_Bit:OR:F_Bit ; Enter SVC mode, no interrupts
        mov     r1, #Mode_SVC:OR:I_Bit                        ; Enter SVC mode, no interrupts
        msr     cpsr, r1
        ldr     r0, [r3, #SleepState_SVC_SPSR]
        msr     spsr, r0

;       2. Recover Last mode's REG's, & go back to caller of CPUPowerOff()

        ldr     sp, [r3, #SleepState_SVC_SP]
        ldr     lr, [sp], #4
        ldmia   sp!, {r4-r12}
        mov     pc, lr                          ; and now back to our sponsors

;
;  MMU_WaitForInterrupt() from 2410slib.s (in bsp/others/test2410_r11 dirs)
;
;void MMU_WaitForInterrupt(void)
   EXPORT MMU_WaitForInterrupt
MMU_WaitForInterrupt
        mcr  p15,0,r0,c7,c0,4
        mov        pc, lr                                                                ;MOV_PC_LR

        END

网友:
boot在的代码

SLEEPDATA_BASE_VIRTUAL          EQU        0xac058000                ; keep in sync w/ config.bib
SLEEPDATA_BASE_PHYSICAL         EQU        0x3c058000

WAKEUP_POWER_OFF

;在Stepldr中

  ; Resume handler code.

    ; Release SCLKn after wake-up from the POWER_OFF mode.

    ldr r1,=MISCCR
        ldr        r0,[r1]
        bic        r0,r0,#(7<<17)  ;SCLK0:0->SCLK, SCLK1:0->SCLK, SCKE:L->H
        str        r0,[r1]

    ; Set up the memory control registers.
    ;
;        add    r0, pc, #SMRDATA - (. + 8)
;    ldr r1, =BWSCON     ; BWSCON Address.
;    add r2, r0, #52     ; End address of SMRDATA.

    ldr        r0,=SMRDATA
        ldr        r1,=BWSCON        ;BWSCON Address
        add        r2, r0, #52        ;End address of SMRDATA
3
    ldr r3, [r0], #4
    str r3, [r1], #4
    cmp r2, r0
    bne %B3

        mov    r0, #0x2000
4
        subs    r0, r0, #1
        bne    %B4

;------------------------------------------------------------------------------
;  Recover Process : Starting Point
;
;  1. Checksum Calculation saved Data
        ldr    r5, =SLEEPDATA_BASE_PHYSICAL    ; pointer to physical address of reserved Sleep mode info data structure         //注意是指向一个  "唤醒模式信息"的结构体的地址
        mov    r3, r5                          ; pointer for checksum calculation
        ldr    r2, =0x0
        ldr    r0, =(SLEEPDATA_SIZE-1)            ; get size of data structure to do checksum on
;        ldr    r0, =SLEEPDATA_SIZE

50
        ldr    r1, [r3], #4                    ; pointer to SLEEPDATA
        and    r1, r1, #0x1
        mov    r1, r1, ROR #31
        add    r2, r2, r1
        subs    r0, r0, #1                      ; dec the count
        bne    %b50                            ; loop till done

        ldr    r0,=GSTATUS3
        ldr    r3, [r0]                        ; get the Sleep data checksum from the Power Manager Scratch pad register
        cmp    r2, r3                          ; compare to what we saved before going to sleep
        bne    BringUpWinCE                    ; bad news - do a cold boot

        ldr        r0,=GPFDAT                ;灯灭
        ldr        r1,=0x10
        str        r1,[r0]
        b .

;  2. MMU Enable
        ldr    r10, [r5, #SleepState_MMUDOMAIN] ; load the MMU domain access info
        ldr    r9,  [r5, #SleepState_MMUTTB]    ; load the MMU TTB info
        ldr    r8,  [r5, #SleepState_MMUCTL]    ; load the MMU control info
        ldr    r7,  [r5, #SleepState_WakeAddr ] ; load the LR address
        nop
        nop
        nop
        nop
        nop

; if software reset
        mov    r1, #0
        teq    r1, r7
        bne    %f60
        b      BringUpWinCE

; wakeup routine
60 mcr    p15, 0, r10, c3, c0, 0          ; setup access to domain 0
        mcr    p15, 0, r9,  c2, c0, 0          ; PT address
        mcr    p15, 0, r0,  c8, c7, 0          ; flush I+D TLBs
        mcr    p15, 0, r8,  c1, c0, 0          ; restore MMU control

;  3. Jump to Kernel Image's fw.s (Awake_address)
        mov    pc, r7                          ;  jump to new VA (back up Power management stack)
        nop

BringUpWinCE
; bad news, data lose, bring up wince again
        mov r0, #2
        ldr r1, =GSTATUS2
        str r0, [r1]

config.bib

#define NKNAME NK

        ; NK Start address
        #define NKSTART                8C200000
        #define NKLEN                01D00000

        #define RAMSTART        8E000000 ;8E000000
        #define RAMLEN                02000000 ;01F00000

        $(NKNAME)   $(NKSTART)      $(NKLEN)    RAMIMAGE
        RAM         $(RAMSTART)     $(RAMLEN)   RAM

;        NK                                        80040000  01EB0000  RAMIMAGE
;        RAM                         8c200000  01C00000  RAM

; Common RAM areas
        AUD_DMA                     8c002000  00002000  RESERVED
        DRV_GLB                     8c010000  00010000  RESERVED
        DBGSER_DMA                  8c022000  00002000  RESERVED
        SER_DMA                     8c024000  00002000  RESERVED
        IR_DMA                      8c026000  00002000  RESERVED
        SD_DMA                              8c028000  00008000  RESERVED
        EDBG                        8c030000  00020000  RESERVED
        CPXIPCHAIN                  8c050000  00008000  RESERVED
        SLEEP_BUFF                        8c058000  00004000        RESERVED
        DISPLAY                     8c100000  00100000  RESERVED

CONFIG

   COMPRESSION=ON
   KERNELFIXUPS=ON

IF IMGPROFILER
        PROFILE=ON
ENDIF
IF IMGPROFILER !
        PROFILE=OFF
ENDIF

   ROMFLAGS=0

   ROMSTART=$(NKSTART)
   ROMWIDTH=32
   ROMSIZE=$(NKLEN)
;   ROMSIZE=01EB0000

;#define CHAIN_ADDRESS        81E40000
;        CHAIN                        $(CHAIN_ADDRESS)    00001000        RESERVED
;        pdwXIPLoc                00000000  $(CHAIN_ADDRESS)      FIXUPVAR

;        NK                                80040000  01E00000  RAMIMAGE
;        CHAIN                  81E40000  00001000  RESERVED
;        DRIVERS                        81E41000  001BF000  RAMIMAGE

;        RESERVE                     8df00000  00080000
;        RAM                         8c200000  01D00000  RAM

map.a

; Mapped for S3C2400X01

    EXPORT      OEMAddressTable[DATA]

OEMAddressTable
    ;;;-------------------------------------------------------------
    ;;; Virt Addr   Phys Addr   MB
    ;;;-------------------------------------------------------------
    DCD 0x80000000, 0x02000000, 30  ; 30 MB SROM(SRAM/ROM) BANK 0
    DCD 0x82000000, 0x08000000, 32  ; 32 MB SROM(SRAM/ROM) BANK 1
    DCD 0x84000000, 0x10000000, 32  ; 32 MB SROM(SRAM/ROM) BANK 2
    DCD 0x86000000, 0x18000000, 32  ; 32 MB SROM(SRAM/ROM) BANK 3
    DCD 0x88000000, 0x20000000, 32  ; 32 MB SROM(SRAM/ROM) BANK 4
    DCD 0x8A000000, 0x28000000, 32  ; 32 MB SROM(SRAM/ROM) BANK 5
    DCD 0x8C000000, 0x30000000, 64  ; 64 MB DRAM BANK 0,1
    DCD 0x90800000, 0x48000000,  1  ; Memory control register
    DCD 0x90900000, 0x49000000,  1  ; USB Host register
    DCD 0x90A00000, 0x4A000000,  1  ; Interrupt Control register
    DCD 0x90B00000, 0x4B000000,  1  ; DMA control register
    DCD 0x90C00000, 0x4C000000,  1  ; Clock & Power register
    DCD 0x90D00000, 0x4D000000,  1  ; LCD control register
    DCD 0x90E00000, 0x4E000000,  1  ; NAND flash control register
    DCD 0x91000000, 0x50000000,  1  ; UART control register
    DCD 0x91100000, 0x51000000,  1  ; PWM timer register
    DCD 0x91200000, 0x52000000,  1  ; USB device register
    DCD 0x91300000, 0x53000000,  1  ; Watchdog Timer register
    DCD 0x91400000, 0x54000000,  1  ; IIC control register
    DCD 0x91500000, 0x55000000,  1  ; IIS control register
    DCD 0x91600000, 0x56000000,  1  ; I/O Port register
    DCD 0x91700000, 0x57000000,  1  ; RTC control register
    DCD 0x91800000, 0x58000000,  1  ; A/D convert register
    DCD 0x91900000, 0x59000000,  1  ; SPI register
    DCD 0x91A00000, 0x5A000000,  1  ; SD Interface register
    DCD 0x92000000, 0x00000000,  2  ;  2 MB SROM(SRAM/ROM) BANK 0
    DCD 0x00000000, 0x00000000,  0  ; End of Table (MB MUST BE ZERO!)

    END

网友:
代码太长了吧
看都不好看,你能贴关键点的吗?

网友:
呵呵,不好意思啊,可能心急了点儿,怕把某要语句落掉,理解万岁

刚才看代码的时候找到了一个错误,应该把地址由

SLEEPDATA_BASE_VIRTUAL          EQU    0xac058000        ; keep in sync w/ config.bib
SLEEPDATA_BASE_PHYSICAL         EQU    0x3c058000

改为了:

SLEEPDATA_BASE_VIRTUAL          EQU    0xac058000        ; keep in sync w/ config.bib
SLEEPDATA_BASE_PHYSICAL         EQU    0x30058000

因为对SDRAM来说物理地址为0x3000 0000,在map.a中对应的虚拟地址是0x8c00 0000,所以唤醒时的物理地址应该写成  0x3005 8000

这样的话在校验SDRAM内的数据的时候就已经能通过了,但是在

; if software reset
        mov    r1, #0
        teq    r1, r7
        bne    %f60
        b      BringUpWinCE

却一直过不去,#SleepState_WakeAddr一直为0,这个问题gooogleman曾经在
http://topic.eeworld.net/u/20090330/13/34ec9ed9-660a-412e-932b-abf789e9a26b.html
遇到过,不知道他是怎么解决的

网友:
拿LED灯跟了好久,问题还是出在这里
; if software reset
    mov    r1, #0
    teq    r1, r7
    bne    %f60
    b      BringUpWinCE
没有跳到60处,而是跳到了BringUpWinCE

网友A:
MarK,PCB画好后一起研究,这两天在画PCB

网友:
引用 网友A:
MarK,PCB画好后一起研究,这两天在画PCB

厉害啊硬件和驱动一起来,呵呵

网友A:
咱俩的问题不太一样,我的是唤醒后挂掉,可能是什么占用内存给搞死了,另外我的BSP是
SleepState_Data_Start           EQU     (0)
SleepState_WakeAddr             EQU     (SleepState_Data_Start  + 0)
SleepState_WakeAddr就是0啊

网友:
或者你干脆把
; if software reset
mov r1, #0
teq r1, r7
bne %f60
b BringUpWinCE 这段给屏蔽掉试试,直接跳到60处试试

网友B:
BringUpWinCE 是软复位的。估计是你的寄存器判断不对,呵呵。

网友:
引用 网友A:
咱俩的问题不太一样,我的是唤醒后挂掉,可能是什么占用内存给搞死了,另外我的BSP是
SleepState_Data_Start EQU (0)
SleepState_WakeAddr EQU (SleepState_Data_Start + 0)
SleepState_WakeAddr就是0啊

那应该是一个用于保存和恢复断点的结构,这个0是这个结构的头儿,是一个类似偏移量,这个偏移量还应该加上一个地址,才是真正的存储断点的值的

引用 网友A:
或者你干脆把
; if software reset
mov r1, #0
teq r1, r7
bne %f60
b BringUpWinCE 这段给屏蔽掉试试,直接跳到60处试试

屏蔽掉也不可以,没有跳转到BSP的FW.S里的恢复处,好像死机一样

网友:
引用 网友B:
BringUpWinCE 是软复位的。估计是你的寄存器判断不对,呵呵。

是指我的GSTATUS3里存的校验值判断不对吗?
不过这个已经过去了啊,现在问题出在
; if software reset
mov r1, #0
teq r1, r7
bne %f60
b BringUpWinCE

应该是从SDRAM里面读取要跳转的值时出现了问题,值为0,这个要跳的地址不应该是0的

网友:
bl      ARMClearUTLB
bl      ARMFlushICache
bl      ARMFlushDCache

这3个函有人有吗,方便一下。 ycdbox@126.com

网友:
MARK~代码太多  先看~

网友:
引用 网友C:
引用 网友B:
BringUpWinCE 是软复位的。估计是你的寄存器判断不对,呵呵。

是指我的GSTATUS3里存的校验值判断不对吗?
不过这个已经过去了啊,现在问题出在
; if software reset
mov r1, #0
teq r1, r7
bne %f60
b BringUpWinCE

应该是从SDRAM里面……

恩~~有道理的

网友D:
当时很顺利。一下子就起来了。呵呵呵
你的4.2 BSP很难搞,只能帮顶了。

网友:
引用 网友D:
当时很顺利。一下子就起来了。呵呵呵
你的4.2 BSP很难搞,只能帮顶了。

我的BSP目录是4.2结构的,但是OS是5.0的
大多数的2410和2440开发板当时都是从4.2的移过来的

网友E(2010-05-20):
建议楼主是用PQOAL的这样可能问题会少点!睡眠只在270那搞过!帮顶下!

网友F:
现在项目比较急,这几天就得搞定,哎,愁死了。。。。。。
如果谁有方案的话公司愿意直接购买,有的话可以联系我哟,呵呵,让大伙赚些零用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