wince5.0 动鼠标屏闪的问题?

楼主:
硬件:2440平台,640x480的屏
症状:加载NK进到系统界面后,屏显示正常,但是移动一下鼠标,屏会闪,有水平方向的横条

看到以前也有人碰到这个问题,但具体怎么解决也没有说。屏的参数配置是按照屏的spec配置的,刷新频率60Hz。有人说是显示驱动的问题,但是我的驱动是官方的驱动,没有动过,而且驱动其他尺寸的屏也没有问题,就这个有问题。
有牛人能具体说说吗?

网友A:
显示驱动的事情。不支持这么高分辨率的屏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显示驱动的事情。不支持这么高分辨率的屏吧?

不是分辨率的问题,我用800*600的屏都没有这个问题,单就是这个尺寸的分辨率出了问题,也不是屏本身的问题,因为我换了几块屏,都这样

网友B:
鼠标向GWES传虚拟值时,出错,不是自己意想的值

网友:
引用 网友B:
鼠标向GWES传虚拟值时,出错,不是自己意想的值

能具体说说吗??多谢了

网友C:
把点时钟降低点,一般降到20M左右就不会有这个问题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把点时钟降低点,一般降到20M左右就不会有这个问题了.

试过了,还是不行
我现在的时钟是25M的,我降到16.7M,12.5M都试过,闪的更厉害,总的来看,25M的闪的效果是最不厉害的

网友:
自己 Up 一下,等待回答呀……

网友D:
用触摸屏呢?也闪吗?看是鼠标问题 还是屏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D:
用触摸屏呢?也闪吗?看是鼠标问题 还是屏问题?

用触摸屏不闪,应该是鼠标的问题。有人说是显示驱动里鼠标的处理有问题,但也没说怎么改。我的显示驱动那部分用的是标准BSP的,没有改过,而且其他尺寸的屏(800x480)也不会闪,所以有点糊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