嵌入式wince

楼主(2009-04-26):
嵌入式wince
我做毕业设计用的是
EduKitIII2410实验板
S3C2410AL-200814子板
,请问各位高手,怎么能把WinCE烧进NandFlash里,让主板一起动进运行WinCE!我这已有的工具有dnw.exe;Platform Builder 4.2;EmbestIDE Pro 2004 for ARM;还有WinCEDownload.exe!光有这些够了吗?谢谢各位的指导!
wince
WindowCE

网友A:
需要针对EduKitIII2410实验板的BSP,这样才能编译出可以在EduKitIII2410实验板上运行的CE系统

网友B:
我去年还稍微的参加了一点培训,培训方给提供了一些资料,包括Eboot.nb0,NK.bin.这些都是正确的,但是我也根据步骤烧写成功啦。但是一重新启动实验板,什么也没有啦!我怀疑是不我没有设置实验板从NandFlash启动,但是我不会设置!

网友C:
要把wince写进nandflash要你的eboot实现该功能才行,不知道你的eboot是用什么口下载nk,三星应该是用usb.
下载nk,在你的eboot的oemplatforminit 函数里要初始化你的usb端口,初始化nandflash,当这些完成以后,就可以下载nk了,image首先下载到RAM里,再调用writeimagetonandflash 该函数(有可能函数名不同),这样才把image写到了nandflash了,所有的这一切都是在eboot是实现的。

网友D:
我大致好像明白了一点啊!但我是刚学。麻烦请问eboot怎么能打开设置啊,我烧写都是用的现成的eboot.nb0和NK.bi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