串口自发自收可以成功,但是发AT给GSM模块没有返回,是怎么回事?

楼主:
串口自发自收可以成功,但是发AT给GSM模块没有返回,是怎么回事?

下面是我发AT的程序,有错吗?m_strSendEdit是CString类,是跟一个编辑框关联,我再编辑框输入AT,我是创建一个接受线程接收的,将串口的TX和RX短接,能自发自收

void CSerialPortDlg::OnSend()
{
         DWORD dwactlen;

        if (m_hComm == INVALID_HANDLE_VALUE)
        {
                MessageBox(_T("COM Isn't Open Now!"));
                return;
        }

        UpdateData(TRUE);
        int len = m_strSendEdit.GetLength();                                 // 取得输入字符串长度
        BYTE *psendbuf = new BYTE[len+2];

        for(int i = 0; i < len;i++)
                psendbuf = (BYTE)m_strSendEdit.GetAt(i);                 //转换为单字节字符

         psendbuf[len]='\r';                                         //加入结束符
        psendbuf[len+1]='\n';

        BOOL ret=WriteFile(m_hComm, psendbuf, len, &dwactlen, NULL);//从串口发送数据
        if(ret==FALSE)
        {
                AfxMessageBox(_T("WriteFile Failed"));

        }

        delete[] psendbuf;
}

网友A:
怎么没有人回答

网友B:
你可以在程序中增加代码,将发送的字符打印出来,看看是否正确?

同时,需要注意串口需要ANSI字符串,但CE的API都是unicode的,需要转换成ANSI才可以发送到串口。

网友:
引用 网友A:
怎么没有人回答

今天是周未

一般周未eeworld的人气比较低一些。

网友:
引用 网友B:
你可以在程序中增加代码,将发送的字符打印出来,看看是否正确?

同时,需要注意串口需要ANSI字符串,但CE的API都是unicode的,需要转换成ANSI才可以发送到串口。

我已经把unicode转成单字节了啦,下面这样转换有错吗?
for(int i = 0; i < len;i++)
psendbuf = (BYTE)m_strSendEdit.GetAt(i); //转换为单字节字符

网友:
串口两边有没初始化一致啊?用示波器量一下有什么东西出来!

网友:
我觉得先找根交叉线连一下才是最要紧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引用 网友B:
你可以在程序中增加代码,将发送的字符打印出来,看看是否正确?

同时,需要注意串口需要ANSI字符串,但CE的API都是unicode的,需要转换成ANSI才可以发送到串口。

我已经把unicode转成单字节了啦,下面这样转换有错吗?
for(int i = 0; i < len;i++)
psendbuf = (BYTE)m_strSendEdit.GetAt(i); //转换为单字节字符

对不对,自己打印出来看看不就知道了.

网友:
估计gsm驱动没装好吧

网友:
1 确定CE下串口驱动和modem的通讯链路可以工作----找个第三方CE串口软件试一下;
2 使用WideCharToMultiByte API将用户输入的UNICODE字符转成ASCII码发至串口

网友:
还是没有解决,不过还是谢谢各位哦

网友:
请问楼主,你上面的那个串口自发自收是如何实现的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