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只设置了 场同步几个参数, 行同步几个参数,wince 也能 ...

楼主(2009-01-01):
我只设置了 场同步几个参数, 行同步几个参数,wince 也能正常跑起来,并显示界面,是不是?
在掌微A3上,假若其它情况都OK的条件下,
在LCD方面, 我只设置了 场同步几个参数(VBPD, VFPD, VSPW), 行同步几个参数(HBPD, HFPD, HSPW),
wince 也能正常跑起来,并显示界面,是不是?
wince
其它
WindowCE

网友A:
还有点频(PCLK),BIAS(DEN)。另外一般还有外部的电源控制引脚。有的LCD还会有SPI或者IIC的配置接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