买51单片机应该怎么说?

楼主(2009-11-13):
买51单片机应该怎么说?
去买51单片机,应该怎么说,卖的人会不会反问你要什么型号的?应该怎么回答呢

网友A:
当然要告诉他你要买什么型号了.

网友B:
这个。。。当然。
有上千种选择。谁知道你要用的是哪个

网友C:
51单片机种类很多,厂家也很多,先根据需要,选好型号再去买

网友D:
AT89C51,AT89C52,AT89S51,AT89S52,STC89C51。。。。
这当然很多了。
楼主用宏晶的吧,直接串口下载程序。很方便。
比如买STC89S52。

网友E:
你把型号 和封装给他说了,他就不会问他你啥了

网友F:
厂家,型号,封装,至少这几个要明确

网友G:
型号决定单片机的各项性能
封装决定单片机在PCB板上的接口方式
两样随便哪个出问题,都会造成后续工作的障碍
所以要搞清楚再去买

网友H:
宏晶没前途 遭人抵制
听说现在STM8很有前途 推荐下

网友I:
谢谢大家,我明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