初学单片机,遇到定时器流水灯问题。

楼主:
#include
#include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uchar temp;
uchar tt,idelay,i=0,kk=0,pp=2;
void main()
{
    TMOD=0X01;
        EA=1;
        ET0=1;
        TR0=1;
        TH0=(65536-50000)/256;
        TL0=(65536-50000)%256;
    temp=0xFE;
        P0=temp;
        while(1)
        {
           while(1)
        {
            if(idelay > 0)
                {
             idelay = 0;
             kk++;
          if(kk == 8)
              {
              kk = 0;
              pp++;
           }
        if (pp % 2 == 0)                //????????×????????±kk=8???±?ò??pp??1?ó??1?????ú×?????×?else????????
               temp = _crol_(temp, 1);

           else

                 temp = _cror_(temp, 1);    //?±kk=8???ópp=1,??×?????±????????±????8???ó??pp????1????2??????????????
             P0 = temp;

        }
    }
}

}

void timer0()   interrupt  1
{

        TH0=(65536-50000)/256;
        TL0=(65536-50000)%256;
    tt++;
        if(tt==10)

        {        tt=0;
            idelay=1;

        }
} 具体循环式 0 0 0 0 0 0 0 0(右移)
          0  0 0 0 0 0 0 0 (左移)都是对的,但是在最后一次移动到最左的时候,最右边1个灯亮一下,  然后再从左边开始向右移,每次都会发生一次
说明P0口控制流水灯。

网友:
还有一个函数没有给出来,应该延时一下,赋值的问题。。

网友:
while(1)
{
  while(1)
{
第一次见这样的程序

网友:
你试试这个

#include
#include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uchar temp;
uchar tt,idelay,i=0,kk=0,pp=2;
void main()
{
        TMOD=0X01;
        TH0=(65536-50000)/256;
        TL0=(65536-50000)%256;
        EA=1;
        ET0=1;
        TR0=1;
    temp=0xFE;
        P0=temp;

  while(1)
        {
            if(idelay > 0)
                {
                idelay = 0;

                if (pp % 2 == 0){
                            temp = _crol_(temp, 1);
                     }else {
                                temp = _cror_(temp, 1);
                        }
                        P0 = temp;

                        kk++;
                        if(kk==7){
                                pp++;
                                kk=0;
                        }

             }//if
        }//while
}//main

void timer0()  interrupt  1
{
        TH0=(65536-50000)/256;
        TL0=(65536-50000)%256;
    tt++;
        if(tt==10)
        {
                tt=0;
            idelay=1;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