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LCD数据线上要加排阻?

楼主:
如题

网友:
加排阻 有2个作用:
滤波 和防护 ESD

以前我的LCD 数据线加的ESD+EMI器件,后来为了降低成本,我直接排阻。

网友:
我的LCD和主板之间加了一段FPC,当把LCD直接接到主板上,不要那段fpc时,效果很不好,有很多像素颜色变了,加上FPC后反而会好很多,请问这是为什么呢?

网友A:
加排阻可以使信号上升时间变长,可以减小反射和高次谐波分量,对减小串扰和辐射有帮助

网友:
引用 网友A:
加排阻可以使信号上升时间变长,可以减小反射和高次谐波分量,对减小串扰和辐射有帮助

楼上正解!

网友:
有人能解答2楼的问题吗?UP