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DRAM做缓存

楼主(2009-12-19):
SDRAM做缓存
请问,高速AD出来的数据直接存进SDRAM中的可行性如何?比如AD的采样率是100M,用S3C2440来控制。
数据
可行性
如何

网友A:
关键看你想做什么啊?
你采集数据后,需要做什么处理、。
放在SDRAM里面,是可以的,但是稍微不注意,会被更改。

网友B:
字节通过CPU操作不可行, 通过FPGA控制,FPGA接SDRAM,CPU接FPGA可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