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CE上如何确定某个串口是否存在或该串口已经打开

楼主:
如题,
我现在使用的方法是使用CreateFile,如果成功,说明该串口存在,并且没有被使用。
但是,当返回值是否是哪个什么无效的东东(-1)时,我该怎么判断这个串口是不存在呢?还是被别人占用了?因为我使用GetLastError在两种情况下得到的都是55,我不知道该怎么判断了。
求助!!!!!!!

网友:
串口能不能关闭?
如果可以关闭,在打开失败后试试关闭它。然后再打开...

我没有试过,请LZ试试,最好能公布测试的结果。

网友A:
访问注册表,获取串口列表

网友:
CE基本都是专用设备,有没有程序打开,这个自己都应该知道。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串口能不能关闭?
如果可以关闭,在打开失败后试试关闭它。然后再打开...

我没有试过,请LZ试试,最好能公布测试的结果。

能不能说详细点,有点不清楚!!

网友:
引用 网友A:
访问注册表,获取串口列表

这个不大可靠吧??

网友C:
不是有句柄吗?

网友:
引用 网友C:
不是有句柄吗?

这个是??????

网友D:
一般可以先枚举一下看看COM口是否存在,可以用FindFirstFileEx这个函数来枚举的,实例如下:

        HANDLE hFind;

        hFind = FindFirstFileEx (TEXT ("COM?:"), FindExInfoStandard, &fd,
                FindExSearchLimitToDevices, NULL, 0);
        if (hFind != INVALID_HANDLE_VALUE)

网友:
引用 网友D:
一般可以先枚举一下看看COM口是否存在,可以用FindFirstFileEx这个函数来枚举的,实例如下:

? ? ? ? HANDLE hFind;

? ? ? ? hFind = FindFirstFileEx (TEXT ("COM?:"), FindExInfoStandard, &fd,
? ? ? ? ? ? ? ? FindExSearchLimitToDevices, NULL, 0);
? ? ? ? if (hFind != INVALID_HANDLE_VALUE)

学习

网友:
串口好像不能打开两次吧,第二次打开失败就表示已经打开了吧...

网友E:
直接开串口,如果不能打开,表示已经被占用或没有该串口。

网友:
引用 网友E:
直接开串口,如果不能打开,表示已经被占用或没有该串口。

请问如何区分,是被占用还是没有该串口。

网友:
我以前写MFC程序的时候,找到一个类 可以实现这个功能。只是不知道这个是否可以在CE里边用
楼主可以去找一下这个类到自己代码里边运行下

网友:
有没有串口一般在注册表里找